[emWin] TTF字体学习 freetype 调用emwin ALLOC 测试

楼主(2018-03-26):
RAM: 该库的 RAM 要求主要取决于使用的字体。 TTF 引擎的基本 RAM 要求大约为 50 K。在
使用 GUI_TTF_CreateFont() 创建 GUI 字体时,字体引擎会加载生成字符所需的 TTF 文件中
定义的所有字体表。不同字体之间的表大小有所差异。创建字体额外要求的 RAM 量可能介于几
个 KB 到 1 MB 以上之间。一般字体需要 80-300 kb。取决于使用的字体文件需要多少 RAM。
至少,TTF 引擎需要位图缓存。默认情况下,引擎使用 200 K 的缓存。足够大多数应用使用。
TTF 引擎通过非 emWin 函数 malloc() 和 free() 分配内存。使用 TTF 引擎之前,必须确保能
够运行这些函数。

void *MYmalloc(unsigned int num_bytes)
{
  GUI_HMEM h = GUI_ALLOC_AllocZero((unsigned int) num_bytes);
  void *p = GUI_ALLOC_h2p(h);
  return p;
}

void *MYcalloc(size_t n, size_t size)
{
}

void *MYrealloc(void *mem_address, unsigned int newsize)
{
  GUI_HMEM h = GUI_ALLOC_p2h(mem_address);
  GUI_HMEM h0 = GUI_ALLOC_Realloc(h, (int) newsize);
  void *p = GUI_ALLOC_h2p(h0);
  return p;
}

void MYfree(void *ptr)
{
  GUI_HMEM h = GUI_ALLOC_p2h((void *)ptr);
  GUI_ALLOC_Free(h);
}

看手册上写的 突然看到硬汉老大的资料 我用以上GUI函数 代替库函数 并替换

  /**********************************************************************/
  /*                                                                    */
  /*                        memory allocation                           */
  /*                                                                    */
  /**********************************************************************/

//void *MYmalloc(unsigned int num_bytes);

//void *MYcalloc(size_t n, size_t size);

//void *MYrealloc(void *mem_address, unsigned int newsize);

//void MYfree(void *ptr);

#define ft_scalloc   calloc
#define ft_sfree     MYfree//free
#define ft_smalloc   MYmalloc//malloc
#define ft_srealloc  MYrealloc//realloc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种方式,这样就不用再去折腾启动文件的heap空间了

网友(2019-05-05):
顶一下,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