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淘了一个H7的NUCLEO板子,准备溜溜H7的性能

楼主(2018-03-27):
(图片)

网友:
坐等评估结果

网友A:
准备重点把这个H7弄到运动控制器上,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重点把这个H7弄到运动控制器上,可行否?

我不熟悉电机控制,公司那边倒是做了不少电机方面的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熟悉电机控制,公司那边倒是做了不少电机方面的项目。

其实也不能算是电机控制了,简单说就是pwm的控制和一些算法等纯软件处理吧

网友B:
H7用6.9编译器编译库函数没问题,但是添加了RTOS 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7用6.9编译器编译库函数没问题,但是添加了RTOS 好像就不行了

h7 目前还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