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RTX5中的消息队列也开始采用数据的复制粘贴方式,并且支持消息队列的优先级设置

楼主(2018-03-27):
(图片)

网友(2021-03-31):
想请教一下,优先级是个什么概念?
API里涉及到优先级的就发送和接收两个函数有,发送里是一个u8的数据,接收里是一个u8的指针。那这个优先级是单纯的多发送了一个u8的数据呢,还是说发送的消息会根据优先级自动排序,使得最先接收到的总是最高优先级的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