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教个数学问题 一段程序求相位的 没看懂

楼主(2018-03-27):
        struct complex A,B,C, cTotal;
        double lenA, lenC;

        lenA = sqrt(A.x*A.x + A.y*A.y);
        lenC = sqrt(C.x*C.x + C.y*C.y);

        C.x = C.x*(lenA/lenC);
        C.y = C.y*(lenA/lenC);

        cTotal.x = 0; cTotal.y = 0;

        cTotal = cadd(A, C);
        return (atan2(cTotal.y, cTotal.x)-atan2(B.y, B.x));
注释求相位角,本人数学很差 。我想问的是它是在求∠ABC吗,如果是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cadd是不是复数求和,
是的话,就是极坐标(C.x(1 + lena/lenc), C.y(1 + lena/lenc))与极坐标(B.x, B.y)的角度差、

楼主:
cadd是复数求和
极坐标(C.x(1 + lena/lenc), C.y(1 + lena/lenc))与极坐标(B.x, B.y)的角度差、 这我也看明白了  不懂的是物理意义或数学意义  是在∠AB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d是不是复数求和,
是的话,就是极坐标(C.x(1 + lena/lenc), C.y(1 + lena/lenc))与极坐标(B.x, ...

cadd是复数求和
极坐标(C.x(1 + lena/lenc), C.y(1 + lena/lenc))与极坐标(B.x, B.y)的角度差、 这我也看明白了  不懂的是物理意义或数学意义  是在∠AB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dd是复数求和
极坐标(C.x(1 + lena/lenc), C.y(1 + lena/lenc))与极坐标(B.x, B.y)的角度差、 这 ...

没发现有什么意思,这个得画下向量几何图了。

楼主:
程序注释中 就写着计算相位角 三个点事fft 的三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什么意思,这个得画下向量几何图了。

程序注释中 就写着计算相位角 三个点是fft 的三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注释中 就写着计算相位角 三个点是fft 的三个点

可以用matlab画,matlab擅长这个,具体这方面,我忘了怎么用了。

楼主:
谢谢  我在考虑考虑  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