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给Framewin设置回调函数后无法在WM_INITDIALOG里初始化Framewin的问题

楼主(2018-03-27):
如题,给Framewin设置回调函数后(针对GUI_ID_CLOSE的功能函数),无法在主调函数里初始化Framewin的问题,字体跟Framewin的框架皮肤回调函数一律不起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WM_INITDIALOG是给对话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INITDIALOG是给对话框用的。

但是没有设置回调函数的时候在WM_INITDIALOG消息里初始化Framewin的字体以及其他的设置都是可以的啊。
按照你的说法,Framewin的初始化要在哪里进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没有设置回调函数的时候在WM_INITDIALOG消息里初始化Framewin的字体以及其他的设置都是可以的啊。
...

WM_CREATE试试。

楼主:
不行,我是从资源表创建的该对话框,无论在对话框的WM_CREATE里进行Framewin的初始化还是在Framewin的回调函数里用WM_CREATE里处理初始化都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是从资源表创建的该对话框,无论在对话框的WM_CREATE里进行Framewin的初始化还是在Framewin的回 ...

方便的话,发个能在模拟器上跑的测试程序,我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个能在模拟器上跑的测试程序,我走一个。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40                          *
*        Compiled Jun 22 2017, 10:13:26                              *
*        (c) 2017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3 (GUI_ID_USER + 0x04)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79, 37,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98, 82,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249, 87,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98, 186,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256, 186,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static void _Framewin(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if (Id == GUI_ID_CLOSE) {
                                        GUI_EndDialog(hWin,0);
                                        hWin = 0;

                                }
                        }
                        break;
        }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WM_SetCallback(WM_GetParent(hWin),_Framewin);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hItem, "SET");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35);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B_ASCII);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A:
这种的,肯定没问题的,在我们V6板子帮你测试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肯定没问题的,在我们V6板子帮你测试的效果

那麻烦你帮我在WM_INITDIALOG里加一句FRAMEWIN_SetSkin(hWin,  _DrawSkinFlex_FRAME );

_DrawSkinFlex_FRAME 函数在贴出来的代码里,麻烦帮看下皮肤函数有没有作用
static int _DrawSkinFlex_FRAME(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GUI_SetColor(0XFFB3B3);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FRAME: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1,
                                        pDrawItemInfo->y1-1, 0);
                        break;

                default:
                        return FRAMEWI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肯定没问题的,在我们V6板子帮你测试的效果

我在模拟器上测试单独对话框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加上其他的就不行了(主界面有一个按钮调出该对话框,关闭按钮关闭该对话框,结果关于Framewin的设置就失效了),我把代码贴给你运行下看看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40                          *
*        Compiled Jun 22 2017, 10:13:26                              *
*        (c) 2017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BUTTON_3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BUTTON_4  (GUI_ID_USER + 0x05)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8, 8,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35, 49,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157, 53,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40, 113,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162, 115,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
static int _DrawSkinFlex_FRAME(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GUI_SetColor(0XFFB3B3);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FRAME:
                  GUI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1,
                                        pDrawItemInfo->y1-1, 0);
                        break;

                default:
                        return FRAMEWI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
        return 0;

}

/*********************************************************************
*
*
*********************************************************************/
static void _Framewin(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if (Id == GUI_ID_CLOSE) {
                                        GUI_EndDialog(hWin,0);
                                        hWin = 0;

                                }
                        }
                        break;
        }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WM_HWIN hWin = pMsg->hWin;
  int     NCode;
  int     Id;
  WM_SetCallback(WM_GetParent(hWin),_Framewin);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hItem, "set");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B_ASCII);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SetSkin(hWin,  _DrawSkinFlex_FRAME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static void _cbMain(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Button;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立即绘制或重绘一个窗口*/
                {
                    GUI_SetBkColor(0XFFFFFF);
                    GUI_Clear();
                }
                break;

                case WM_CREATE:  //ID_BUTTON_4
                        {
                hButton = BUTTON_CreateEx(80, 30, 120, 145,
                            hWin, WM_CF_SHOW, 0, ID_BUTTON_4);  //ID_BUTTON_MAIN_SET
                             BUTTON_SetFont(hButton, GUI_FONT_20B_ASCII);
                                BUTTON_SetText(hButton, "Osci");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4:
                                {
                                        WM_HWIN hSetHwin;
                    hSet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GUI_ExecCreatedDialog(hSetHwin);

                                }
                                break;
                        }

                        break;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Win;
  GUI_Init();
  hWin = WM_CreateWindow(0,0,800,480, WM_CF_SHOW,_cbMain,0);
  while(1)
  {
          GUI_Delay(1000);
  }

}

/*************************** End of file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测试单独对话框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加上其他的就不行了(主界面有一个按钮调出该对话框, ...

WM_SetCallback(WM_GetParent(hWin),_Framewin);你把回掉函数注册给framewin的客户窗口了。按你的意思捕获关闭按钮应该给framewin的主窗口注册回调函数。framewin控件结构在说明手册里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测试单独对话框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加上其他的就不行了(主界面有一个按钮调出该对话框, ...

你写的程序有错误。修改两个地方
1.
static void _Framewin(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if (Id == GUI_ID_CLOSE) {
                                                        GUI_EndDialog(hWin,0);
                                                        hWin = 0;

                                        }
                        }
                        break;

                default:
                        FRAMEWIN_Callback(pMsg);
                        break;
        }
}

2.  函数WM_SetCallback(hWin,_Framewin)应该放在消息case WM_INIT_DIALOG:里面,不用一直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WM_SetCallback(WM_GetParent(hWin),_Framewin);你把回掉函数注册给framewin的客户窗口了。按你的意思捕 ...

我是给客户端窗口的父窗口的哦,也就是Framewin的框架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程序有错误。修改两个地方
1.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程序有错误。修改两个地方
1.

不行诶,我把WM_SetCallback函数放在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处理的话连对话框都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程序有错误。修改两个地方
1.

我试了下把WM_SetCallback放进WM_PAINT消息里处理,程序可正常运行,但是关闭对话框的时候模拟器弹出该消息,需从任务管理器里结束该任务才能关掉模拟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把WM_SetCallback放进WM_PAINT消息里处理,程序可正常运行,但是关闭对话框的时候模拟器弹出该消 ...

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出现了多次嵌套调用,直至嵌套层数被用完就会出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