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实现graph曲线的保存

楼主(2018-03-27):
在群里的大神帮助下,实现了曲线刻度的绘制,可是我发现切换页面之后再回来看曲线,曲线却在重新绘制,怎么才能保存之前已经画好的曲线呢,达到再进来这个页面的时候 曲线还在,

网友A:
你可以搞个缓存,实时记录当前的几百个数据。

返回需要整体显示的话,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grap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搞个缓存,实时记录当前的几百个数据。

返回需要整体显示的话,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法: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搞个缓存,实时记录当前的几百个数据。

返回需要整体显示的话,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法:

哦,我现在是按你说的,自己做的刻度,x轴是时间0~24小时,y轴是温度数据,我想实现采集数据的时间和在x轴上的时间对应起来,这个能麻烦你给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现在是按你说的,自己做的刻度,x轴是时间0~24小时,y轴是温度数据,我想实现采集数据的时间和在x ...

你想怎么对应,动态调整X轴的时间还是直接显示0-24小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