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Queue的机制的疑问

楼主(2018-03-27):
OS定死了队列每个元素的长度,每次都是直接复制等长的数据进去。我觉得好傻,为什么不用普通的FIFO,进几个byte就出几个byte嘛,搞得我还要专门弄个结构体说明我发的数据实际大小是多少(我每一帧不固定长度)。。。为什么定死长度呢?

网友A:
不定长的话,推荐传递数据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长的话,推荐传递数据地址。

1. 但就需要一个全局的buff以免内存被篡改。
2. 而且传地址也需要告诉另一边要取的长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但就需要一个全局的buff以免内存被篡改。
2. 而且传地址也需要告诉另一边要取的长度吧

你可以传结构体指针,那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但就需要一个全局的buff以免内存被篡改。
2. 而且传地址也需要告诉另一边要取的长度吧

1. 得使用FreeRTOS的动态内存管理API,发送前申请,用完释放。
2. 是的。将你传递的数据设置重结构体,一个成员是长度,一个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得使用FreeRTOS的动态内存管理API,发送前申请,用完释放。
2. 是的。将你传递的数据设置重结构体, ...

1. 这个可以有,虽然慢点,但不是经常做。
2. 所以觉得这个机制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