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个关于模拟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8-03-27):
有一个产品需求,要求设计4 路IO 采集接口(根据用户需求选择不同功能,可选0-5V、4-20MA、开关量采集、高低电平采集),准备用STM32 MCU的A/D的口线来实现,但不知道如何兼容这些信号,十分困惑。请各位大牛给点指导,最好有具体的实现方案或提供原理图。不胜感激!

网友:
TI有很多参考方案。

这里搜:http://www.ti.com/general/docs/refdesignsearchresults.tsp

网友A:
如果是采用参考方案,硬汉比较喜欢TI的还是喜欢AD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采用参考方案,硬汉比较喜欢TI的还是喜欢ADI的?

我搜TI的多一些。一般都会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