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选择编译优化级别高低,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8-03-27):
IAR选择编译优化级别高低,有哪些影响,对正常功能有没有影响,对调试有没有影响?

网友:
优化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速度,一个是代码大小。

如果是调试阶段使用最低优化等级,因为高等级优化会优化掉调试信息。

楼主:
对正常功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正常功能有没有影响?

看你写的代码是不是支持高等级优化了,支持的话,性能会有一定提升。

楼主:
能不能再说详细一些,怎样才算支持高等级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说详细一些,怎样才算支持高等级优化

详情的看IAR的help文档,如果英文看的吃力,复制粘贴到google翻译里面看,准确率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