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厉害了我的哥,编译H7的标准模板例程耗时11分36秒,简直逆天

楼主(2018-03-28):
编译例程:STM32Cube_FW_H7_V1.2.0\Projects\STM32H743ZI-Nucleo\Templates

选择了browse选项

网友A:
使用keil 编译的吧,建议更换 iar 吧,

在同等电脑配置的情况下,编译工程也一样,那么 iar 的编译速度比 keil 至少快 70% 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keil 编译的吧,建议更换 iar 吧,

在同等电脑配置的情况下,编译工程也一样,那么 iar 的编译速度 ...

以后新的板子,考虑放弃IAR了。例程多,工作量大。每个例子都得测试IAR和MDK两个板子,后面考虑仅基础例子用IAR配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新的板子,考虑放弃IAR了。例程多,工作量大。每个例子都得测试IAR和MDK两个板子,后面考虑仅基础例 ...

但是 keil 的编译速度慢啊 ?

要不考虑 放弃 keil ,使用 ia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 keil 的编译速度慢啊 ?

要不考虑 放弃 keil ,使用 iar ??

不是慢,是HAL库做的太渣了。官方例程的路径太多,链接器慢。IAR快是因为打开工程的过程中提前就做了部分链接工作。

放弃IAR是肯定的。

网友:
keil 比IAR的生态好,放弃IAR是肯定的绝对正确

网友B:
文件太多了编译速度就慢。不勾选 Brownse information,速度就会快一大截,不勾选Debug Information 速度又会快一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太多了编译速度就慢。不勾选 Brownse information,速度就会快一大截,不勾选Debug Information 速度又 ...

这样貌似速度是会很快,但是貌似就不能给使用 右键的 go to define 功能了吧 ?

网友C:
硬汉,H7 的ITCM 怎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H7 的ITCM 怎么用的呢

H7的还没有研究,RT1052比较简单,加载程序到ITCM即可。估计H7差不多吧。

网友D:
硬汉大哥电脑啥配置  我的电脑是thinkpad T460p  4核4线程  16G内存  编译我429的工程需要五分钟左右   工程代码不必st demo少  编译起来4核全开 cpu占用率100%  慢的要死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电脑啥配置  我的电脑是thinkpad T460p  4核4线程  16G内存  编译我429的工程需要五分钟左右   工 ...

更换电脑,最好是 E5 系列的

程序编译主要是靠 cpu,如果不更换电脑,就你目前的情况,就算是更换了 固态硬盘也快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脑,最好是 E5 系列的

程序编译主要是靠 cpu,如果不更换电脑,就你目前的情况,就算是更换了  ...

我的渣渣电脑还是i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电脑啥配置  我的电脑是thinkpad T460p  4核4线程  16G内存  编译我429的工程需要五分钟左右   工 ...

我的渣渣电脑还是i3的

网友E:
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Thinkstation E5-2620V4 8核16线程 三星850 SSD. 429工程全编译 CPU 100%耗时8分26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Thinkstation E5-2620V4 8核16线程 三星850 SSD. 429工程全编译 CPU 100%耗时8分26 ...

你这个太有说服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脑,最好是 E5 系列的

程序编译主要是靠 cpu,如果不更换电脑,就你目前的情况,就算是更换了  ...

我的已经是固态了

网友A:
程序编译主要是靠 电脑的 cpu ,更换了固态,对应编译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提升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编译主要是靠 电脑的 cpu ,更换了固态,对应编译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提升效果

是啊  跟磁盘读写关系不大

网友F:
, 刚看到时候还有点不敢相信, 赶紧下载了H7的库, 编译了一下. 耗时确实非常惊人.

V5版本编译时间

V5版本编译时间

V6版本编译时间

V6版本编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 刚看到时候还有点不敢相信, 赶紧下载了H7的库, 编译了一下. 耗时确实非常惊人.

刚刚试了一下,貌似是很快,但是提示 ../../../../../../Drivers/STM32H7xx_HAL_Driver/Src/stm32h7xx_hal_adc.c(2203): error: unknown type name '__weak'

这个 __weak 没有定义,需要把这个 __weak 去掉才行
另外还有绝对地址定义提示警告:

网友:
牛逼!这速度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渣渣电脑还是i3的

我的也是啊,10年的ideapadY460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后新的板子,考虑放弃IAR了。例程多,工作量大。每个例子都得测试IAR和MDK两个板子,后面考虑仅基础例 ...

放棄IAR例程真可惜啊! 對我們IAR EWARM粉絲來說。MDK 5.25編繹太慢用不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放棄IAR例程真可惜啊! 對我們IAR EWARM粉絲來說。MDK 5.25編繹太慢用不慣。

目前貌似使用 mdk 的话,吧提示信息关闭,编译貌似蛮快,

如果不关闭 mdk 的提示信息功能,使用 v6.9的话,速度也很快,但是貌似目前 st的库还不支持 v6.9的编译,会提示一大堆错误,特别是那个什么 若定义的 __weak,如果把 weak 全部屏蔽或者干掉,又会提示有些函数找不到或者重复的情况,提示找不到函数可以增加 extern 修饰,但是感觉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棄IAR例程真可惜啊! 對我們IAR EWARM粉絲來說。MDK 5.25編繹太慢用不慣。

基础例子还是会继续使用的。

网友:
编译器选arm compile6 会比arm compile5快很多,就是有很多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渣渣电脑还是i3的

V6.9编译起来比V5快,快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2018-06-13):
这个问题我基本找到原因了,但还没有找到原理所在,也就找不到解决方法,我抛个砖,希望大家能找到原理和方法;

本人使用MDK V4.72.10.0
MXcube V4.26.0
STM32F105RCT6片子
进过多次验证,
原来旧项目使用的是STM32Cube_FW_F1_V1.3.0库生产的项目编译就很快
然后使用STM32Cube_FW_F1_V1.4.0以上版本库就会编译很慢
再然后就是使用LL库比使用HAL库编译更慢

本人只验证了F1系列的,其他系列的没有去验证介于哪个版本库才会变慢,大家要自行验证

网友:
关闭“brower” 就会快很多。  我一般平行编译选项留2个核心,免得整个界面像死机一样。速度还可以。我说的是F7的HAL。H7没有试过。缺点就是关闭“brower”以后,变量想跳转不行了。只能“搜索”全项目。。。。。如果开brower,一般编译一次会去上个厕所,喝个茶,起来运动运动。

网友H:
现在用I3来搞这些东东实在是浪费青春,我去年有用I3+4GBRAMDDR3,编译HAL的工程耗时1分25秒,后来向老板抗议,要求换电脑,然后得到新电脑为I7 7700K+16GBDDR4,然后同样的工程只要20秒,当然主板也是跟着换了的,但硬盘没有换,系统也没有重装,用的是win7 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I3来搞这些东东实在是浪费青春,我去年有用I3+4GBRAMDDR3,编译HAL的工程耗时1分25秒,后来向老板抗 ...

看来我也需要换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也需要换个了

现在应该直接上I9 六核的,估计5秒就能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目前貌似使用 mdk 的话,吧提示信息关闭,编译貌似蛮快,

如果不关闭 mdk 的提示信息功能,使用 v6.9 ...

看我帖子。可以很简单搞定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我帖子。可以很简单搞定这个错误。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网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