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调试时为何进不了MAIN

楼主(2018-03-28):
IAR调试一直是OK,增加一个函数,编译OK,再调试,进不了MAIN,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程序设计出问题了,排查是你新加函数的那步造成的。

ps:不要在嵌入式专题栏发帖子了,相应的问题在相应的版块发,谢谢支持

楼主:
问题现象找到了,
#pragma location="EXT_SRAM"
uint8_t Mask[256][32]={0};
uint8_t IsMask(uint8_t i,uint8_t j)
{
    return MaskArray[i][Addr>>j] & (0x01 << (Addr%8));
}
只要调用 IsMask就进不了main函数,不调用就没有问题,Mask片内RAM也没有问题

楼主:
将Mask修为使用片内RAM,调用 IsMask函数也没有问题
uint8_t Mask[256][32]={0};

网友:
startup环节里将函数重定位到ext ram的时候(即拷贝flash的固件中的rwdata部分到ext ram)出问题了。检查硬件或者memory map

楼主:
将Mask定义在扩展RAM中,去掉定义时初始化,调用 IsMask函数也没有问题
#pragma location="EXT_SRAM"
uint8_t Mask[256][32];

扩展内存在.icf文件定义如下:
define symbol _EXT_SRAM_start1__  = 0xA0000000;
define symbol _EXT_SRAM_end1__    = 0xA0ffffff;
define region EXT_RAM_region1 = mem:[from _EXT_SRAM_start1__ to _EXT_SRAM_end1__];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EXT_SRAM};
place in EXT_RAM_region1 {readwrite section EXT_SRAM};

楼主:
可能与硬件有关,同样的处理使用ST就没有问题,使用NXP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