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内存分配

楼主(2018-03-28):
在阅读STemWIN提高篇音乐播放器例程时,发现程序中使用了rt_alloc_mem函数来分配内存,有点不懂为什么既然已经用上了FreeRTOS,还要再用自己的内存分配方案呢?直接用pvPortMalloc不行嘛?

楼主:
想了一下,可能是作者考虑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吧,用自己的方案,不涉及操作系统,到时候不管裸奔还是换别的OS,都更简单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可能是作者考虑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吧,用自己的方案,不涉及操作系统,到时候不管裸奔还是换别的OS ...

不是,是FreeRTOS的只能管理一个,不能管理多个RAM的不同分区。管理多个分区的heap5方式没法用于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FreeRTOS的只能管理一个,不能管理多个RAM的不同分区。管理多个分区的heap5方式没法用于这里。

heap5在这里不能用?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ap5在这里不能用?为什么?

heap5是统一管理的,没法分区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p5是统一管理的,没法分区管理。

还是有点不明白,能再解释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能再解释一下嘛?

比如你要配置内部SRAM,CCM RAM以及外部SDRAM三个空间,他们的速度等级不同,而且CCM RAM不支持DMA,如果你使用heap5,会将他们统一设置成一个区域,以后使用给你的重要任务栈配个SDRAM的空间,对性能影响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配置内部SRAM,CCM RAM以及外部SDRAM三个空间,他们的速度等级不同,而且CCM RAM不支持DMA,如果 ...

奥,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