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大佬,我想知道怎么在stemwin中显示变量数值?

楼主(2018-03-28):
不是在EDIT控件中显示,就是将变量显示在页面

网友:
简单点,使用文本控件就行,可以看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这个章节,有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你,如果我想用按钮控件点一下,让这个值加一或者减一。这样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果我想用按钮控件点一下,让这个值加一或者减一。这样应该怎么实现呢?

继续学习教程里面的button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学习教程里面的button章节。

谢谢硬汉,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