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多任务运行一段时间停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29):
跟踪3个任务运行,分别打印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打印都停止了,难道跑飞了?每个任务里面只是简单的打印任务和延时,没有其他语句

网友A:
估计是没有移植好,,推荐在我们的开发板上面,使用我们的例子先测试下,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移植好,,推荐在我们的开发板上面,使用我们的例子先测试下,排除硬件问题。

找到问题了,定时器中断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