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上手H7需要优先学习的两个手册,MPU和L1 Cache,比较重要,要优先看

楼主(2018-03-30):
由于主频速度高,外设速度低,就涉及到缓存问题,缓冲问题要通过MPU去管理,真是一环套一环。

网友:
有没有中文的啊 ?

网友A:
MPU仅仅管理某段内存能不能用于被缓存吧,记得之前玩F4如果在外部SDRAM跑程序也要靠MPU来设置属性。

网友:
确实重要,我在用STM32H7读NOR flash时就遇到过,非要设置一下MPU管理保护,读写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仅仅管理某段内存能不能用于被缓存吧,记得之前玩F4如果在外部SDRAM跑程序也要靠MPU来设置属性。

F4不用管MPU,而F7和H7如果使用Cache,就必须设置MPU,否则多总线访问和使用DMA会出问题。

网友B(2018-06-01):
引用 楼主:
F4不用管MPU,而F7和H7如果使用Cache,就必须设置MPU,否则多总线访问和使用DMA会出问题。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FMC SRAM挂一片FPGA,同时挂了一片nand。在外部中断中会启动DMA2从fpga中搬数据,这时候nand的读就会出错,nand也是用DMA2搬数据。
可能的原因在哪,芯片是stm32H743,以前F4系列也是这样用,没出现问题

网友C:
有木有简单点的。全保护算了。不用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FMC SRAM挂一片FPGA,同时挂了一片nand。在外部中断中会启动D ...

FPGA没有被选中的时候一定要设置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简单点的。全保护算了。不用管那么多。

这个MPU设计的不好,问题很多,特别是做复杂的工程时,后面我会做一个专题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