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发现MDK5.25一个bug,语法检测机制中自动让条件编译中未使用的部分变成灰色,有时候是不正确的

楼主(2018-03-30):
比如H7的一个例子,明明已经使能了宏定义,却检测不到

网友A:
前面的预览版也有这种情况,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预览版也有这种情况,时好时坏

幸亏调试了一下,发现进入了,才恍然大悟

网友:
没错,可以看SysTick_Config这个函数

网友:
预览版的确是有问题,翻倒下半部分选择一个变量,到上半部分就不显示了

网友:
多正常,之前的版本用AC6检测cmsis_compiler.h文件的时候都会告警unknown compiler。证明不少预定义它都不知道。

网友B:
啊  我 刚刚 把  4.74  更新到 MDK5.25

网友C(2019-12-19):
引用 网友B:
啊  我 刚刚 把  4.74  更新到 MDK5.25

4.74就没有这样的功能。5.25以上好像才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