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同时启动2个定时器 ?

楼主(2018-03-30):
请教下,如果启动 emwin 的2个定时器功能,那么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初始化文本控件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FontD36x48);   // 第一个设置 GUI_ID_TEXT0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case WM_TIMER: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 第一个设置 GUI_ID_TEXT0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EMWIN_TIMER_1);  // 复位时重新设置时间
            break;

}

====================================================================
第2个设置,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初始化文本控件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FontD36x48);   // 第 2 个设置 GUI_ID_TEXT0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case WM_TIMER: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 第 2 个设置 GUI_ID_TEXT0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EMWIN_TIMER_2);  // 复位时重新设置时间
            break;

}

上述的两个定时器设置里面 ,都设置为 GUI_ID_TEXT0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冲突啊 ?
另外如果我想吧其中一个改成 GUI_ID_TEXT1的话,那还有哪些需要做相应的更改 ????

网友A:
不同的窗口,可以有相同的控件ID,这个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窗口,可以有相同的控件ID,这个没有影响。

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