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二代示波器的建议

楼主(2018-03-30):
硬汉,这个二代示波器是否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对频率的测量,能够达到1us的精度就已经够用了,从参数上看非常满足的们的需求,而且单位采购仪表的速度太慢,没法带着出差,这个板子又这么轻便,如果能够出配套的保护壳那么就能够完全替代低端便携示波器!不知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非常感谢建议,三代示波器了搞起,弄个外壳,模拟前端做个保护。可以用在一些专用场合。

当前二代示波器的项目使用价值比较大,特别是需要波形记录,故障测量,波形快速刷新,信号处理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