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虚拟U盘例程没有用到OTG相关的库文件呢?

楼主(2018-03-30):
在虚拟U盘的例程中,咱这论坛用的USB库包含有OTG相关的文件,但是网上有其他例程(基于STM32CubeF4)只用到了USB Device相关的几个文件,并没有用到OTG相关的文件,请问这两种虚拟的U盘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会有两种库,两类例程呢?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没有注意到你的问题。

我们现在用的是标准库,跟Cube的库不一样,有些地方有关联,所以就加上了

本身OTG是即支持Device,也支持Host的,我们是分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没有注意到你的问题。

我们现在用的是标准库,跟Cube的库不一样,有些地方有关联,所以 ...

谢谢eric2013
我移植的OTG_HS模式,现在可以在电脑上看到虚拟的U盘了,因为是OTG,那么是不是同样这个USB端口也可以识别外部插入的U盘呢?
(想实现两个功能:1. 把板子上的FLASH虚拟成U盘 2. 读写用户插入的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eric2013
我移植的OTG_HS模式,现在可以在电脑上看到虚拟的U盘了,因为是OTG,那么是不是同样这个US ...

可以的,就跟手机一样的,那个USB口是即可以挂一个U盘,也可以插到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跟手机一样的,那个USB口是即可以挂一个U盘,也可以插到电脑上的。

也就是说,在我目前OTG_HS模式这个版本继续推进,这个方向是没错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我目前OTG_HS模式这个版本继续推进,这个方向是没错的是吧

没错,你外接高速USB PHY了? 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