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关于uc/PROBE端的数据处理功能

楼主(2018-03-31):
最近才接触到 这个神器软件 ,对于调试来说  真的太方便了。
我之前的调试,应该也不仅仅是调试功能,算是  搭载一种  用上位机软件来搭建一个 物理模拟环境吧 。  用的是 LABVIEW软件。 通过串口方式 建立和 M3的物理链接。 整个搭建 非常麻烦。
labview的好处是,  不仅仅是对  变量的图形化显示 和  将变量 传给 下位机,  更重要的是 ,可以 对 输入变量进行加工,模拟实际的物理环境,然后 输出给 下位机。

不知道 uc/probe  有没有 这个功能。

网友A:
SWD调试接口是没问题的,具体uC/Probe是否可以,得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调试接口是没问题的,具体uC/Probe是否可以,得看下说明书。

要是没有这个功能,  那实用性  大大降低,  。   实际工作中,因为机械部门的周期问题,   在我们软件部门是拿不到 实际的东西。    要想调试软件的功能 以及 大量的逻辑性问题  , 只能是  搭建 一个 物理模型。 建立 输出信号和 输入信号的逻辑关键。  看软件设计的对不对,还是用我的labview。
除了 labview  其实 搭建模型 以及算法之类的支持,   matlab是最强大的。   版主有没有 兴趣 出一期  相关的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没有这个功能,  那实用性  大大降低,  。   实际工作中,因为机械部门的周期问题,   在我们软件部 ...

暂时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