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43几块SRAM的分配和地址

楼主(2018-03-31):
1、AXI SRAM(D1域,200MHz)
地址:0x2400 0000
大小: 512KB

2、AHB SRAM(D2域,200MHz
SRAM1
地址:0x3000 0000
大小:128KB

SRAM2
地址:0x3002 0000
大小:128KB

SRAM3
地址:0x3004 0000
大小:32KB

3、AHB RAM(D3域,200MHz
SRAM4
地址:0x3800 0000
大小:64KB

BKUP SRAM
地址:0x3880 0000
大小:4KB

4、TCM RAM(400MHz)
DTCM-RAM
地址:0x2000 0000
大小:128KB

ITCM-RAM
地址:0x0000 0000
大小: 64KB

网友A:
怎么会弄出这么奇怪的配置来呢
200M的RAM速率
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弄出这么奇怪的配置来呢
200M的RAM速率
为啥

H7的总线矩阵比较复杂,一共有三个域,每个域都有很多外设。
SRAM1,2,3,4就是挂在不同的域上,后面做DMA什么的,非常方便。

另外,你说的200MHz,是因为挂在总线上的,这几个总线都是系统频率400MHz的2分频。

只有DTCM和ITCM是主频40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H7的总线矩阵比较复杂,一共有三个域,每个域都有很多外设。
SRAM1,2,3,4就是挂在不同的域上,后面做 ...

我是觉的ST这家伙很喜欢干这种事,把一些外设总线的频率给2分频,4分频的
nxp的片子就没有见这种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ST这家伙很喜欢干这种事,把一些外设总线的频率给2分频,4分频的
nxp的片子就没有见这种操作的
...

一样的,你看了RT1052就知道了。
200MHz左右的,还行,高了必须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ST这家伙很喜欢干这种事,把一些外设总线的频率给2分频,4分频的
nxp的片子就没有见这种操作的
...

有很多外设的从器件的速度都没有那么快,不分平貌似很多从器件工作也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外设的从器件的速度都没有那么快,不分平貌似很多从器件工作也不稳定吧

外设的话,在外设里面有分频的了
cpu到外设总线时钟,比如,外设的寄存器的操作时钟,都是不会从HCLK这种主频中分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的ST这家伙很喜欢干这种事,把一些外设总线的频率给2分频,4分频的
nxp的片子就没有见这种操作的
...

nxp(fsl)的时钟更复杂

楼主:
SRAM3
地址:0x3004 0000
大小:64KB

这个好像大小记录有误,后面看下手册。

楼主(2018-06-27):
更正SRAM3是32KB的容量

网友C(2021-08-18):
AXI SRAM 送入到 TCM RAM 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I SRAM 送入到 TCM RAM 如何操作

直接复制粘贴就行。

网友(2021-09-30):
只要AXI SRAM到 DTCM RAM有路可通,直接拷贝就行,至于怎么转过去,用户层面不需要考虑这些。

网友D(2024-05-10):
硬汉哥,地址连续的sram1和sram2能当成一个连续的内存用吗,比如定义一个256k大小的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地址连续的sram1和sram2能当成一个连续的内存用吗,比如定义一个256k大小的数组

D2域的那两个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