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一款带输入隔离型的ADC

楼主(2018-04-01):
各位大神,有用过什么带隔离的ADC不,
采样率在1Msps,12位精度就好。。

要求输入端和输出端不共电源和GND

网友A:
模拟霸主ADI也有很多,http://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1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霸主ADI也有很多,http://www.analog.com/cn/parametricsearch/11101

嗯 是的 是的,当时忘记了。我也去adi和ti找了下,基本上隔离型都是脉冲输出,很少有和非隔离型一样的那种数值直接vref分压得到的那种

不过 还是可以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

http://www.ti.com/data-converters/adc-circuit/isolated/overview.html

ok 多谢多谢

这些我也发现了,但是要直接应用还是有点麻烦的,输出的是一个 时间脉冲 信号

网友C(2018-05-09):
引用 楼主:
ok 多谢多谢

这些我也发现了,但是要直接应用还是有点麻烦的,输出的是一个 时间脉冲 信号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低频类模拟信号没法隔离。这种ADC的原理应该是类似压频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低频类模拟信号没法隔离。这种ADC的原理应该是类似压频转换。

OK  多谢回复意见~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