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 C++ 封装库 之 GPIO

楼主(2018-04-01):
STM32F4 C++ 封装库 之 GPIO

       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用 C++ 去做 STM32 的开发,但是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决定在官方的 ll 库的基础上做一层 C++ 的简单封装。因为官方的库基本实现了全系列的 MCU 都是相同的 API 接口,所以 C++ 封装后的库也有很好的移植性。原理性的东西就不讲理了,直接上代码。

stm32f4xx_xgpio.h 文件
/**
  ******************************************************************************
  * \file    stm32f4xx_xgpio.h
  * \author  XinLi
  * \version v1.0
  * \date    20-March-2018
  * \brief   Header file for general purpose I/O module.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right © 2018 XinLi</center></h2>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
  ******************************************************************************
  */

#ifndef STM32F4XX_XGPIO_H
#define STM32F4XX_XGPIO_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m32f4xx_ll_gpio.h"

/*! General purpose I/O module. */
class XGpio
{
public:
  /*! Enumerate GPIO ports. */
  enum GpioPort
  {
    PortA = (uint32_t)GPIOA, /*!< GPIO port A. */
    PortB = (uint32_t)GPIOB, /*!< GPIO port B. */
    PortC = (uint32_t)GPIOC, /*!< GPIO port C. */
  #ifdef GPIOD
    PortD = (uint32_t)GPIOD, /*!< GPIO port D.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PortE = (uint32_t)GPIOE, /*!< GPIO port E.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PortF = (uint32_t)GPIOF, /*!< GPIO port F.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PortG = (uint32_t)GPIOG, /*!< GPIO port G.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PortH = (uint32_t)GPIOH, /*!< GPIO port H.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PortI = (uint32_t)GPIOI, /*!< GPIO port I.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PortJ = (uint32_t)GPIOJ, /*!< GPIO port J.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PortK = (uint32_t)GPIOK, /*!< GPIO port K. */
  #endif // GPIOK
  };

  /*! Enumeration of GPIO pins. */
  enum GpioPin
  {
    Pin0  = LL_GPIO_PIN_0,  /*!< GPIO pin 0. */
    Pin1  = LL_GPIO_PIN_1,  /*!< GPIO pin 1. */
    Pin2  = LL_GPIO_PIN_2,  /*!< GPIO pin 2. */
    Pin3  = LL_GPIO_PIN_3,  /*!< GPIO pin 3. */
    Pin4  = LL_GPIO_PIN_4,  /*!< GPIO pin 4. */
    Pin5  = LL_GPIO_PIN_5,  /*!< GPIO pin 5. */
    Pin6  = LL_GPIO_PIN_6,  /*!< GPIO pin 6. */
    Pin7  = LL_GPIO_PIN_7,  /*!< GPIO pin 7. */
    Pin8  = LL_GPIO_PIN_8,  /*!< GPIO pin 8. */
    Pin9  = LL_GPIO_PIN_9,  /*!< GPIO pin 9. */
    Pin10 = LL_GPIO_PIN_10, /*!< GPIO pin 10. */
    Pin11 = LL_GPIO_PIN_11, /*!< GPIO pin 11. */
    Pin12 = LL_GPIO_PIN_12, /*!< GPIO pin 12. */
    Pin13 = LL_GPIO_PIN_13, /*!< GPIO pin 13. */
    Pin14 = LL_GPIO_PIN_14, /*!< GPIO pin 14. */
    Pin15 = LL_GPIO_PIN_15, /*!< GPIO pin 15. */
  };

  /*! Enumeration of GPIO modes. */
  enum GpioMode
  {
    ModeInput     = LL_GPIO_MODE_INPUT,     /*!< GPIO input mode. */
    ModeOutput    = LL_GPIO_MODE_OUTPUT,    /*!< GPIO output mode. */
    ModeAlternat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ModeAnalog    = LL_GPIO_MODE_ANALOG,    /*!< GPIO analog mode. */
  };

  /*! Enumeration of GPIO output types. */
  enum GpioOutput
  {
    OutputPushPull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 GPIO push-pull output. */
    OutputOpenDrain = LL_GPIO_OUTPUT_OPENDRAIN, /*!< GPIO open-drain output. */
  };

  /*! Enumeration of GPIO output speeds. */
  enum GpioSpeed
  {
    SpeedLow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 GPIO low output speed. */
    SpeedMedium   = LL_GPIO_SPEED_FREQ_MEDIUM,    /*!< GPIO medium output speed. */
    SpeedHigh     = LL_GPIO_SPEED_FREQ_HIGH,      /*!< GPIO high output speed. */
    SpeedVeryHigh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GPIO very high output speed. */
  };

  /*! Enumeration of GPIO pull-up/pull-down. */
  enum GpioPull
  {
    PullNo   = LL_GPIO_PULL_NO,   /*!< GPIO no pull. */
    PullUp   = LL_GPIO_PULL_UP,   /*!< GPIO pull-up. */
    PullDown = LL_GPIO_PULL_DOWN, /*!< GPIO pull-down. */
  };

  /*! Enumeration of GPIO alternate functions. */
  enum GpioAlternate
  {
    Alternate0  = LL_GPIO_AF_0,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0. */
    Alternate1  = LL_GPIO_AF_1,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 */
    Alternate2  = LL_GPIO_AF_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2. */
    Alternate3  = LL_GPIO_AF_3,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3. */
    Alternate4  = LL_GPIO_AF_4,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4. */
    Alternate5  = LL_GPIO_AF_5,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5. */
    Alternate6  = LL_GPIO_AF_6,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6. */
    Alternate7  = LL_GPIO_AF_7,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7. */
    Alternate8  = LL_GPIO_AF_8,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8. */
    Alternate9  = LL_GPIO_AF_9,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9. */
    Alternate10 = LL_GPIO_AF_10,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0. */
    Alternate11 = LL_GPIO_AF_11,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1. */
    Alternate12 = LL_GPIO_AF_1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2. */
    Alternate13 = LL_GPIO_AF_13,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3. */
    Alternate14 = LL_GPIO_AF_14,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4. */
    Alternate15 = LL_GPIO_AF_15,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15. */
  };

  /*! Enumeration of GPIO levels. */
  enum GpioLevel
  {
    LevelLow  = 0, /*!< GPIO low level. */
    LevelHigh = 1, /*!< GPIO high level. */
  };

  XGpio(GpioPort port, GpioPin pin, GpioMode mode = ModeInput);
  virtual ~XGpio();

  void setPort(GpioPort port);
  GpioPort getPort() const;

  void setPin(GpioPin pin);
  GpioPin getPin() const;

  void setMode(GpioMode mode);
  GpioMode getMode() const;

  void setOutput(GpioOutput output);
  GpioOutput getOutput() const;

  void setSpeed(GpioSpeed speed);
  GpioSpeed getSpeed() const;

  void setPull(GpioPull pull);
  GpioPull getPull() const;

  void setAlternate(GpioAlternate alternate);
  GpioAlternate getAlternate() const;

  void setLevel(GpioLevel level);
  GpioLevel getLevel();

  void toggle();

  bool open();
  void close();

  bool isOpen() const;

private:
  GpioPort      port;
  GpioPin       pin;
  GpioMode      mode;
  GpioOutput    output;
  GpioSpeed     speed;
  GpioPull      pull;
  GpioAlternate alternate;
  GpioLevel     level;
  bool          openFlag;

  XGpio(const XGpio &) = delete;
  XGpio & operator = (const XGpio &) = delete;
};

#endif // STM32F4XX_XGPIO_H

stm32f4xx_xgpio.cpp 文件
/**
  ******************************************************************************
  * \file    stm32f4xx_xgpio.cpp
  * \author  XinLi
  * \version v1.0
  * \date    20-March-2018
  * \brief   General purpose I/O module driver.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right © 2018 XinLi</center></h2>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
  ******************************************************************************
  */

#include "stm32f4xx_xgpio.h"
#include "stm32f4xx_ll_bus.h"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A = 0;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B = 0;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C = 0;
#ifdef GPIOD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D = 0;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E = 0;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F = 0;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G = 0;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H = 0;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I = 0;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J = 0;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static __IO uint16_t openFlagPortK = 0;
#endif // GPIOK

/*!
   \brief Open the general purpose I/O clock.
   \param port: GPIO port.
*/
static void OpenGpioClock(XGpio::GpioPort port)
{
  if(port == XGpio::PortA)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A);
  }
  else if(port == XGpio::PortB)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B);
  }
  else if(port == XGpio::PortC)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C);
  }
#ifdef GPIOD
  else if(port == XGpio::PortD)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D);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else if(port == XGpio::PortE)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E);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else if(port == XGpio::PortF)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F);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else if(port == XGpio::PortG)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G);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else if(port == XGpio::PortH)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H);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else if(port == XGpio::PortI)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I);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else if(port == XGpio::PortJ)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J);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else if(port == XGpio::PortK)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K);
  }
#endif // GPIOK
}

/*!
   \brief Close the general purpose I/O clock.
   \param port: GPIO port.
*/
static void CloseGpioClock(XGpio::GpioPort port)
{
  if(port == XGpio::PortA)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A);
  }
  else if(port == XGpio::PortB)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B);
  }
  else if(port == XGpio::PortC)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C);
  }
#ifdef GPIOD
  else if(port == XGpio::PortD)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D);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else if(port == XGpio::PortE)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E);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else if(port == XGpio::PortF)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F);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else if(port == XGpio::PortG)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G);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else if(port == XGpio::PortH)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H);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else if(port == XGpio::PortI)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I);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else if(port == XGpio::PortJ)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J);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else if(port == XGpio::PortK)
  {
    LL_AHB1_GRP1_Dis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K);
  }
#endif // GPIOK
}

/*!
   \brief Set th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flag.
   \param port: GPIO port.
   \param pin:  GPIO pin.
*/
static void SetGpioPinFlag(XGpio::GpioPort port, XGpio::GpioPin pin)
{
  if(port == XGpio::PortA)
  {
    openFlagPortA |= pin;
  }
  else if(port == XGpio::PortB)
  {
    openFlagPortB |= pin;
  }
  else if(port == XGpio::PortC)
  {
    openFlagPortC |= pin;
  }
#ifdef GPIOD
  else if(port == XGpio::PortD)
  {
    openFlagPortD |= pin;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else if(port == XGpio::PortE)
  {
    openFlagPortE |= pin;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else if(port == XGpio::PortF)
  {
    openFlagPortF |= pin;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else if(port == XGpio::PortG)
  {
    openFlagPortG |= pin;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else if(port == XGpio::PortH)
  {
    openFlagPortH |= pin;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else if(port == XGpio::PortI)
  {
    openFlagPortI |= pin;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else if(port == XGpio::PortJ)
  {
    openFlagPortJ |= pin;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else if(port == XGpio::PortK)
  {
    openFlagPortK |= pin;
  }
#endif // GPIOK
}

/*!
   \brief Reset th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flag.
   \param port: GPIO port.
   \param pin:  GPIO pin.
*/
static void ResetGpioPinFlag(XGpio::GpioPort port, XGpio::GpioPin pin)
{
  if(port == XGpio::PortA)
  {
    openFlagPortA &= ~pin;
  }
  else if(port == XGpio::PortB)
  {
    openFlagPortB &= ~pin;
  }
  else if(port == XGpio::PortC)
  {
    openFlagPortC &= ~pin;
  }
#ifdef GPIOD
  else if(port == XGpio::PortD)
  {
    openFlagPortD &= ~pin;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else if(port == XGpio::PortE)
  {
    openFlagPortE &= ~pin;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else if(port == XGpio::PortF)
  {
    openFlagPortF &= ~pin;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else if(port == XGpio::PortG)
  {
    openFlagPortG &= ~pin;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else if(port == XGpio::PortH)
  {
    openFlagPortH &= ~pin;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else if(port == XGpio::PortI)
  {
    openFlagPortI &= ~pin;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else if(port == XGpio::PortJ)
  {
    openFlagPortJ &= ~pin;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else if(port == XGpio::PortK)
  {
    openFlagPortK &= ~pin;
  }
#endif // GPIOK
}

/*!
   \brief  Is a general purpose I/O pin flag set?
   \param  port:  GPIO port.
   \param  pin:   GPIO pin.
   \retval tru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flag are set.
   \retval fals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flag is not set.
*/
static bool IsSetGpioPinFlag(XGpio::GpioPort port, XGpio::GpioPin pin)
{
  if(port == XGpio::PortA)
  {
    return ((openFlagPortA & pin) == pin);
  }
  else if(port == XGpio::PortB)
  {
    return ((openFlagPortB & pin) == pin);
  }
  else if(port == XGpio::PortC)
  {
    return ((openFlagPortC & pin) == pin);
  }
#ifdef GPIOD
  else if(port == XGpio::PortD)
  {
    return ((openFlagPortD & pin) == pin);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else if(port == XGpio::PortE)
  {
    return ((openFlagPortE & pin) == pin);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else if(port == XGpio::PortF)
  {
    return ((openFlagPortF & pin) == pin);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else if(port == XGpio::PortG)
  {
    return ((openFlagPortG & pin) == pin);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else if(port == XGpio::PortH)
  {
    return ((openFlagPortH & pin) == pin);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else if(port == XGpio::PortI)
  {
    return ((openFlagPortI & pin) == pin);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else if(port == XGpio::PortJ)
  {
    return ((openFlagPortJ & pin) == pin);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else if(port == XGpio::PortK)
  {
    return ((openFlagPortK & pin) == pin);
  }
#endif // GPIOK
  else
  {
    return true;
  }
}

/*!
   \brief  Is there a general purpose I/O pin set flag?
   \param  port:  GPIO port.
   \retval true:  There is a general purpose I/O pin set flag.
   \retval false: There is no general purpose I/O pin set flag.
*/
static bool IsHaveSetGpioPinFlag(XGpio::GpioPort port)
{
  if(port == XGpio::PortA)
  {
    return (openFlagPortA != 0);
  }
  else if(port == XGpio::PortB)
  {
    return (openFlagPortB != 0);
  }
  else if(port == XGpio::PortC)
  {
    return (openFlagPortC != 0);
  }
#ifdef GPIOD
  else if(port == XGpio::PortD)
  {
    return (openFlagPortD != 0);
  }
#endif // GPIOD
#ifdef GPIOE
  else if(port == XGpio::PortE)
  {
    return (openFlagPortE != 0);
  }
#endif // GPIOE
#ifdef GPIOF
  else if(port == XGpio::PortF)
  {
    return (openFlagPortF != 0);
  }
#endif // GPIOF
#ifdef GPIOG
  else if(port == XGpio::PortG)
  {
    return (openFlagPortG != 0);
  }
#endif // GPIOG
#ifdef GPIOH
  else if(port == XGpio::PortH)
  {
    return (openFlagPortH != 0);
  }
#endif // GPIOH
#ifdef GPIOI
  else if(port == XGpio::PortI)
  {
    return (openFlagPortI != 0);
  }
#endif // GPIOI
#ifdef GPIOJ
  else if(port == XGpio::PortJ)
  {
    return (openFlagPortJ != 0);
  }
#endif // GPIOJ
#ifdef GPIOK
  else if(port == XGpio::PortK)
  {
    return (openFlagPortK != 0);
  }
#endif // GPIOK
  else
  {
    return true;
  }
}

/*!
   \brief General purpose I/O module constructor.
   \param port: GPIO port.
   \param pin:  GPIO pin.
   \param mode: GPIO mode.
*/
XGpio::XGpio(GpioPort port, GpioPin pin, GpioMode mode)
{
  this->port      = port;
  this->pin       = pin;
  this->mode      = mode;
  this->output    = OutputPushPull;
  this->speed     = SpeedLow;
  this->pull      = PullNo;
  this->alternate = Alternate0;
  this->level     = LevelLow;
  this->openFlag  = false;
}

/*!
   \brief   General purpose I / O module destructor.
   \details Restore generic I/O to its default state(input mode, push-pull output,
            low output speed, no pull, alternate function 0, low level).
*/
XGpio::~XGpio()
{
  close();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port.
   \param port: GPIO port.
*/
void XGpio::setPort(GpioPort port)
{
  if(openFlag != true)
  {
    this->port = port;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port.
   \return GPIO port.
*/
XGpio::GpioPort XGpio::getPort() const
{
  return port;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pin.
   \param pin: GPIO pin.
*/
void XGpio::setPin(GpioPin pin)
{
  if(openFlag != true)
  {
    this->pin = pin;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pin.
   \return GPIO pin.
*/
XGpio::GpioPin XGpio::getPin() const
{
  return pin;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mode.
   \param mode: GPIO mode.
*/
void XGpio::setMode(GpioMode mode)
{
  this->mode = mode;

  if(openFlag == true)
  {
    LL_GPIO_SetPinMode((GPIO_TypeDef *)port, pin, mode);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mode.
   \return GPIO mode.
*/
XGpio::GpioMode XGpio::getMode() const
{
  return mode;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output type.
   \param output: GPIO output type.
*/
void XGpio::setOutput(GpioOutput output)
{
  this->output = output;

  if(openFlag == true)
  {
    LL_GPIO_SetPinOutputType((GPIO_TypeDef *)port, pin, output);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output type.
   \return GPIO output type.
*/
XGpio::GpioOutput XGpio::getOutput() const
{
  return output;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output speed.
   \param speed: GPIO output speed.
*/
void XGpio::setSpeed(GpioSpeed speed)
{
  this->speed = speed;

  if(openFlag == true)
  {
    LL_GPIO_SetPinSpeed((GPIO_TypeDef *)port, pin, speed);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output speed.
   \return GPIO output speed.
*/
XGpio::GpioSpeed XGpio::getSpeed() const
{
  return speed;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pull-up/pull-down.
   \param pull: GPIO pull-up/pull-down.
*/
void XGpio::setPull(GpioPull pull)
{
  this->pull = pull;

  if(openFlag == true)
  {
    LL_GPIO_SetPinPull((GPIO_TypeDef *)port, pin, pull);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pull-up/pull-down.
   \return GPIO pull-up/pull-down.
*/
XGpio::GpioPull XGpio::getPull() const
{
  return pull;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alternate function.
   \param alternate: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
void XGpio::setAlternate(GpioAlternate alternate)
{
  this->alternate = alternate;

  if(openFlag == true)
  {
    if(pin < Pin8)
    {
      LL_GPIO_SetAFPin_0_7((GPIO_TypeDef *)port, pin, alternate);
    }
    else
    {
      LL_GPIO_SetAFPin_8_15((GPIO_TypeDef *)port, pin, alternate);
    }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alternate function.
   \return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
XGpio::GpioAlternate XGpio::getAlternate() const
{
  return alternate;
}

/*!
   \brief Set general purpose I/O level status.
   \param level: GPIO level status.
*/
void XGpio::setLevel(GpioLevel level)
{
  this->level = level;

  if(openFlag == true)
  {
    if(level != LevelLow)
    {
      LL_GPIO_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port, pin);
    }
    else
    {
      L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port, pin);
    }
  }
}

/*!
   \brief  Get general purpose I/O level status.
   \return GPIO level status.
*/
XGpio::GpioLevel XGpio::getLevel()
{
  if(openFlag == true)
  {
    level = (GpioLevel)LL_GPIO_IsInputPinSet((GPIO_TypeDef *)port, pin);
  }

  return level;
}

/*!
   \brief Toggle general purpose I/O level status.
*/
void XGpio::toggle()
{
  level = level != LevelLow ? LevelLow : LevelHigh;

  if(openFlag == true)
  {
    L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port, pin);
  }
}

/*!
   \brief  Open general purpose I/O pin.
   \retval tru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open success.
   \retval fals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open failure.
*/
bool XGpio::open()
{
  if(IsSetGpioPinFlag(port, pin) != true)
  {
    if(IsHaveSetGpioPinFlag(port) != true)
    {
      OpenGpioClock(port);
    }

    SetGpioPinFlag(port, pin);

    LL_GPIO_SetPinMode((GPIO_TypeDef *)port, pin, mode);
    LL_GPIO_SetPinOutputType((GPIO_TypeDef *)port, pin, output);
    LL_GPIO_SetPinSpeed((GPIO_TypeDef *)port, pin, speed);
    LL_GPIO_SetPinPull((GPIO_TypeDef *)port, pin, pull);

    if(pin < Pin8)
    {
      LL_GPIO_SetAFPin_0_7((GPIO_TypeDef *)port, pin, alternate);
    }
    else
    {
      LL_GPIO_SetAFPin_8_15((GPIO_TypeDef *)port, pin, alternate);
    }

    if(level != LevelLow)
    {
      LL_GPIO_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port, pin);
    }
    else
    {
      L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port, pin);
    }

    openFlag = true;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
   \brief   Clos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details Restore generic I/O to its default state(input mode, push-pull output,
            low output speed, no pull, alternate function 0, low level).
*/
void XGpio::close()
{
  if(openFlag == true)
  {
    LL_GPIO_SetPinMode((GPIO_TypeDef *)port, pin, ModeInput);
    LL_GPIO_SetPinOutputType((GPIO_TypeDef *)port, pin, OutputPushPull);
    LL_GPIO_SetPinSpeed((GPIO_TypeDef *)port, pin, SpeedLow);
    LL_GPIO_SetPinPull((GPIO_TypeDef *)port, pin, PullNo);

    if(pin < Pin8)
    {
      LL_GPIO_SetAFPin_0_7((GPIO_TypeDef *)port, pin, Alternate0);
    }
    else
    {
      LL_GPIO_SetAFPin_8_15((GPIO_TypeDef *)port, pin, Alternate0);
    }

    L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port, pin);

    ResetGpioPinFlag(port, pin);

    if(IsHaveSetGpioPinFlag(port) != true)
    {
      CloseGpioClock(port);
    }

    openFlag = false;
  }
}

/*!
   \brief  Is th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open?
   \retval tru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open.
   \retval false: General purpose I/O pin not open.
*/
bool XGpio::isOpen() const
{
  return openFlag;
}

例程
/**
  ******************************************************************************
  * @file    main.cpp
  * @author  XinLi
  * @version v1.0
  * @date    20-March-2018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right © 2018 XinLi</center></h2>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
  ******************************************************************************
  */

/* Header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xgpio.h"

/* Macro definitions ---------------------------------------------------------*/
/* Type definitions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
/* Variable definitions ------------------------------------------------------*/
/* Function declarations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68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XGpio led0(XGpio::PortF, XGpio::Pin9,  XGpio::ModeOutput);
  XGpio led1(XGpio::PortF, XGpio::Pin10, XGpio::ModeOutput);

  led0.open();
  led1.open();

  for(;;)
  {
    HAL_Delay(250);
    led0.toggle();
    HAL_Delay(250);
    led1.toggle();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168000000
  *            HCLK(Hz)                       = 168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4
  *            APB2 Prescaler                 = 2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PLL_M                          = 8
  *            PLL_N                          = 336
  *            PLL_P                          = 2
  *            PLL_Q                          = 7
  *            VDD(V)                         = 3.3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Flash Latency(WS)              = 5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STM32F405x/407x/415x/417x Revision Z devices: prefetch is supported  */
  if (HAL_GetREVID() == 0x1001)
  {
    /* Enable the Flash prefetch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

归档链接
STM32F4 C++ 封装库 之 EXTI

网友:
对于单片机来说,你这种封装太过“重”了。

网友A:
用C++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可以看一下 mbed 就就知道优势在哪了。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封装呢、mbed都帮你做好了。而且比你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