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求助,DSP库FIR函数数值异常

楼主(2018-04-01):
单片机:STM32F303RE(M4内核,带FPU)

使用arm_fir_f32函数数值异常:
程序:

#define TEST_LENGTH_SAMPLES 1000 /* 采样点数 */
#define BLOCK_SIZE 100 /* 调用一次arm_fir_f32处理的采样点个数 */
#define NUM_TAPS 29 /* 滤波器系数个数 */
uint32_t blockSize = BLOCK_SIZE;
uint32_t numBlocks = TEST_LENGTH_SAMPLES/BLOCK_SIZE; /* 需要调用arm_fir_f32的次数 */
//static float32_t testInput_f32_50Hz_200Hz[TEST_LENGTH_SAMPLES]; /* 采样点 */
static float32_t testOutput[TEST_LENGTH_SAMPLES]; /* 滤波后的输出 */
static float32_t firStateF32[BLOCK_SIZE + NUM_TAPS - 1]; /* 状态缓存,大小numTaps + blockSize - 1*/
/* 带通滤波器系数 通过fadtool获取*/
const float32_t firCoeffs32BP[NUM_TAPS] = {
   -0.00831860397,-0.003651876235, 0.005030068569,  0.01898931712,  0.03306612372,
    0.03607933968,  0.01776700467, -0.02197688632, -0.06858944148, -0.09779074788,
   -0.08857547492, -0.03685576096,  0.03913307562,   0.1061559916,   0.1327688545,
     0.1061559916,  0.03913307562, -0.03685576096, -0.08857547492, -0.09779074788,
   -0.06858944148, -0.02197688632,  0.01776700467,  0.03607933968,  0.03306612372,
    0.01898931712, 0.005030068569,-0.003651876235, -0.00831860397
};

char table[20]={0};
        u16 i=0;
        arm_fir_instance_f32 S;
        float32_t *inputF32, *outputF32;
        /* 初始化输入输出缓存指针 */
        inputF32 = &aa[0];
        outputF32 = &testOutput[0];
        /* 初始化结构体S */
        arm_fir_init_f32(&S, NUM_TAPS, (float32_t *)&firCoeffs32BP[0], &firStateF32[0], blockSize);
        /* 实现FIR滤波 */
        for(i=0; i < numBlocks; i++)
        {
        arm_fir_f32(&S, inputF32 + (i * blockSize), outputF32 + (i * blockSize), blockSize);
        }
        for(i=0; i<TEST_LENGTH_SAMPLES; i++)
        {
                sprintf(table,"%f\n",testOutput[i]);
                USART1_TX_string(table);
        }

以上大部分程序来自“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数字信号处理教程(V1.0)”
仅修改
1、采样点数
2、每次处理的点数
3、输入ADC数组的名称

使用arm_fir_q15函数程序跑飞:
程序
#define TEST_LENGTH_SAMPLES 1000 /* 采样点数 */
#define BLOCK_SIZE 100 /* 调用一次arm_fir_f32处理的采样点个数 */
#define NUM_TAPS 29 /* 滤波器系数个数 */
uint32_t blockSize = BLOCK_SIZE;
uint32_t numBlocks = TEST_LENGTH_SAMPLES/BLOCK_SIZE; /* 需要调用arm_fir_f32的次数 */
//static float32_t testInput_f32_50Hz_200Hz[TEST_LENGTH_SAMPLES]; /* 采样点 */
static q15_t testOutput[TEST_LENGTH_SAMPLES]; /* 滤波后的输出 */
static q15_t firStateF32[BLOCK_SIZE + NUM_TAPS - 1]; /* 状态缓存,大小numTaps + blockSize - 1*/
/* 带通滤波器系数 通过fadtool获取*/
const q15_t firCoeffs32BP[NUM_TAPS] =
{
     -273,   -120,    165,    622,   1084,   1182,    582,   -720,  -2248,
    -3204,  -2902,  -1208,   1282,   3479,   4351,   3479,   1282,  -1208,
    -2902,  -3204,  -2248,   -720,    582,   1182,   1084,    622,    165,
     -120,   -273
};

char table[20]={0};
        u16 i=0;
        arm_fir_instance_q15 S;
        q15_t *inputq15, *outputq15;
        /* 初始化输入输出缓存指针 */
        inputq15 = &aa[0];
        outputq15 = &testOutput[0];
        /* 初始化结构体S */
        arm_fir_init_q15(&S, NUM_TAPS, (q15_t *)&firCoeffs32BP[0], &firStateF32[0], blockSize);
        /* 实现FIR滤波 */
        for(i=0; i < numBlocks; i++)
        {
        arm_fir_q15(&S, inputq15 + (i * blockSize), outputq15 + (i * blockSize), blockSize);
        }
        for(i=0; i<TEST_LENGTH_SAMPLES; i++)
        {
                sprintf(table,"%d\n",testOutput[i]);
                USART1_TX_string(table);
        }

程序进入arm_fir_q15()内运行这行之后跑飞

楼主:
往哪个方向试,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往哪个方向试,现在毫无头绪。

别别用定点Q15,定点API涉及到定标的问题,比较麻烦。你现在用的F3是带DSP单元的,就有浮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别用定点Q15,定点API涉及到定标的问题,比较麻烦。你现在用的F3是带DSP单元的,就有浮点就好。

ARM库的滤波结果后面的基本相同,但是前面为什么会有个尖峰?

经过测试,这和您的例程和参数得到相同的结果,基本上排除了,移植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库的滤波结果后面的基本相同,但是前面为什么会有个尖峰?

经过测试,这和您的例程和参数得到相 ...

这个是群延迟,注意群延迟问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群延迟,注意群延迟问题了没

抱歉我没说清楚,是这里ARM库和MATLAB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