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RADIO小工具, RADIO_SetText的字体不完整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4-02):
如题,用radio小工具的时候, RADIO_SetText设置的字体不完整,把手册翻了个遍,没找到啥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这是函数

这是函数

就是第一个“设置”上面显示不全

网友A:
Radio控件的bug,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dio控件的bug,暂时无解。

哦 知道是bug就行了  我以为我的问题,谢谢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