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rt1050芯片有提供对某片地址(flash)进行读保护之类的保护功能吗?

楼主(2018-04-02):
翻了好久的参考手册,只看到关于eFUSE寄存器进行锁定的功能,如果我想对一些存放数据的地址进行读保护(比如nor flash),不知有没有了解的道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请问能具体的描述一下这个需求么,现在这种描述不太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具体的描述一下这个需求么,现在这种描述不太回答啊

就像stm32对内部flash有读写保护的功能,rt1050芯片内部是否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寄存器然后过对一片地址限制访问,比如说对evk开发板的hyper flash 进行访问限制。
我想要对程序或者一些数据进行加密,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flashloader进行加密,但是我现在通过flashloader无法打开code signing tool,提示缺少SRK_1_2_3_4_table.bin文件,所以想先找找看芯片内部是否提供一些读写保护的寄存器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像stm32对内部flash有读写保护的功能,rt1050芯片内部是否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寄存器然后过对一片地址限制 ...

如果想要对程序或者一些数据进行加密,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flashloader进行加密,但是我现在通过flashloader无法打开code signing tool,提示缺少SRK_1_2_3_4_table.bin文件,所以想先找找看芯片内部是否提供一些读写保护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对程序或者一些数据进行加密,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flashloader进行加密,但是我现在通过flashload ...

我刚从官网上找了一下,应该可以从这个地址下载:

https://www.nxp.com/webapp/Downl ... mp;Parent_pageTy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stm32对内部flash有读写保护的功能,rt1050芯片内部是否可以通过设置一些寄存器然后过对一片地址限制 ...

对外部FLASH的写保护可以直接写外部FLASH的相应寄存器来实现,RT1050 并不能做什么限制,至于读保护。

其实应该也有的,你可以研究一下IOMUXC_GPR11, IOMUXC_GPR18-IOMUXC_GPR25.

我查了一下最新的RM, 找到了如下的描述,这里的10/11就是对read 的保护,置上之后,似乎只是execute-only, 没办法通过1050正常的读出来了。

M7_APC_AC_
R0_CTRL
Access control of memory region-0
00 No access protection
01 M7 debug protection enabled
10 FlexSPI access protection
11 Both M7 debug and FlexSPI access are prot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外部FLASH的写保护可以直接写外部FLASH的相应寄存器来实现,RT1050 并不能做什么限制,至于读保护。

...

嗯!感谢指点,我去研究一下IOMU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从官网上找了一下,应该可以从这个地址下载:

https://www.nxp.com/webapp/Download?colCode=IMX_ ...

嗯官网这个Code Signing Tool我有试过,下载后启动不了,运行的时候显示缺少文件,可能是版本不对应?

网友B:
对片外Flash进行读保护好像没什么意义,别人把Flash焊下来后,怎么都可以读出里面内容啊,恐怕还是要编码加密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片外Flash进行读保护好像没什么意义,别人把Flash焊下来后,怎么都可以读出里面内容啊,恐怕还是要编码加 ...

其实就是加密后再做读保护啊,这样焊下来的FLASH里只有加密的数据,拿去也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