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3:STM32H743最大IO速度测试,可达50MHz-133MHz,还是比较给力的

楼主(2018-04-03):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根据官方说明,最大IO速度是133MHz。

实际测试Flash开启指令Cache或者将代码放在ITCM里面,速度是50MHz,跟133MHz还有点差距。不过仔细分析下,运行下面的IO翻转代码,主要是while循环里面的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bsp_Init(); /* 外设初始化 */

        /* 使用PC9做高速IO测试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设置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最高GPIO速度等级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GPIOC->BSRRH = GPIO_PIN_9;
                GPIOC->BSRRL = GPIO_PIN_9;
        }
}

程序在不断的刷下面三行代码,两个STRH就按4个时钟周期,一个指令B按1个指令周期,那么就是5个指令周期,5个指令周期仅可以完成一次翻转,那么一个完整的IO周期就是10个,这样最大的速度就是40MHz,当前跑到50MHz,已经相当给力。

后面研究下如何可以跑到100MHz,当前已经开启最高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

楼主:
示波器测试效果如下:

网友A:
弄到100速度没有啊,硬汉哥

网友B:
老大,现在放弃RT1050,开始搞STM32H743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现在放弃RT1050,开始搞STM32H743了么?

暂行先放放,RT的形式有点乱,让其他人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到100速度没有啊,硬汉哥

通过程序触发反转有点难度了,因为要限制反转程序仅需要2个时钟周期。后面看看硬件方式吧。

像使用他们的FMC驱动SDRAM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是硬件方式,可以方便的搞到100MHz以上。

网友C:
汉哥,可以把程序放到SRAM里面测试一下,应该能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汉哥,可以把程序放到SRAM里面测试一下,应该能更快一些

已经测试了,放在了ITCM里面,400MHz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了,放在了ITCM里面,400MHz的速度。

跟随硬汉大佬,

网友D:
能做到100MHz就爽了,我的100MHz AD就可以挂上了。

网友E:
STM32H7可以超频到500到540MHz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做到100MHz就爽了,我的100MHz AD就可以挂上了。

挂AD,采样时钟的同步性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AD,采样时钟的同步性能做到吗?

FMC总线DMA,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H7可以超频到500到540MHz

超频性能有提升不,回头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到100MHz就爽了,我的100MHz AD就可以挂上了。

你用的那个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超频性能有提升不,回头我也试试

解码APE可以到Extra High级24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码APE可以到Extra High级24bi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MC总线DMA,可以试试

F4的FMC+DMA试过,同步不好。以开启DMA的信号做同步,时间越长,FMC的CLK信号前后晃动幅度越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个型号

私信你了。

网友G:
主函数连续写10个
GPIOC->BSRRH = GPIO_PIN_9;
GPIOC->BSRRL = GPIO_PIN_9;
这样测量翻转的周期,频率将会大大的提高,之前试过其他STM32系列,软件翻转IO可以达到CPU时钟的1/4,也就是两个CPU时钟一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函数连续写10个
GPIOC->BSRRH = GPIO_PIN_9;
GPIOC->BSRRL = GPIO_PIN_9;

谢谢,应该已经开启了Cache,实际上增加已经没有效果了。

网友:
用楼主的代码测试了下,没有50M

网友:
哪里的问题

楼主:
直接将示波器探头接到相应引脚上。使用我的这个程序。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直接将示波器探头接到相应引脚上。使用我的这个程序。

就是直接用的你的这个程序,测的相应引脚的信号。使用的是NUCLEO-H743ZI。你的芯片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直接用的你的这个程序,测的相应引脚的信号。使用的是NUCLEO-H743ZI。你的芯片是哪个版本

我的是Y版的,现在面向市场的应该只有这个版本。

我这里测试不开Cache也有30MHz以上。

网友I:
我试过F7 可以弄到109M

测试设备: DS1074 10X输入
测试芯片:STM32F767ZGT6
测试程序:cubeMX生成的框架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D1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while (1)
  {
        GPIOD->BSRR = 0x80000000;
        GPIOD->BSRR = GPIO_PIN_15;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F7 可以弄到109M

测试设备: DS1074 10X输入

我认为纯程序刷做不到这么高,因为函数
GPIOD->BSRR = 0x80000000;
GPIOD->BSRR = GPIO_PIN_15;
的指令周期在哪里摆着。像FMC那种硬件时钟刷,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纯程序刷做不到这么高,因为函数
GPIOD->BSRR = 0x80000000;
GPIOD->BSRR = GPIO_PIN_15;

应该是编译器优化过了。之前也试了,把编译器的优化关掉后速度掉了不少。顺道说句,期盼您弄得H7开发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编译器优化过了。之前也试了,把编译器的优化关掉后速度掉了不少。顺道说句,期盼您弄得H7开发板哦 ...

我觉得他的这个测试是有问题的,因为两个函数的所需要两个STRH和B指令的周期在那里摆着,即使再优化,指令周期是不能缩短的。

我的测试将程序直接放在DTCM里面,开启最高优化,也是这样的。还有各种Cache方式也都测试了。

网友H(2018-10-13):
新买了款STM32H743开发板最大IO速度还是只有16.7M。STM32F7实测108M。哪位有开发板的帮忙测试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买了款STM32H743开发板最大IO速度还是只有16.7M。STM32F7实测108M。哪位有开发板的帮忙测试下吗,谢谢了 ...

网上传的108MHz,我个人认为是有误,两个反转语句的汇编指令都需要10几个时钟周期。再怎么跑也到不了100MHz。

而硬件翻转就不同了,直接硬件执行,比如我此贴测试的PWM,100MHz。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34

网友H:
引用 楼主:
网上传的108MHz,我个人认为是有误,两个反转语句的汇编指令都需要10几个时钟周期。再怎么跑也到不了100M ...

Cortex-M7具有分支预测和双指令执行的六级超标量流水线。不是网上传的,是在F7开发板上实际测试的。而H7只有16.7M

楼主:
引用 网友H:
Cortex-M7具有分支预测和双指令执行的六级超标量流水线。不是网上传的,是在F7开发板上实际测试的。而H7 ...

首先我之前的硬件验证已经确保是没问题的,GPIO跑个100MHz是没问题的。

然后六级指令流水线,再怎么流水线也不可能把5条指令合并成2个时钟周期完成,你用F7就相当于2个时钟周期就跑完了。

网友:
0x2000015A 6004      STR           r4,[r0,#0x00]
0x2000015C 6005      STR           r5,[r0,#0x00]
0x2000015E E7FC      B             0x2000015A
我的测试代码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之前的硬件验证已经确保是没问题的,GPIO跑个100MHz是没问题的。

然后六级指令流水线,再怎么流 ...

方便把您测试的板子拍个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8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 ...

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同一个型号的板子,用的楼主的程序,确认我这测试没有问题。难道是芯片不同?

网友J:
硬汉哥,qspi的最大时钟频率可以到133M,这里主要受限于IO口的反转速度吗?还是有其他方面的约束,sram同步模式下为啥也是133M?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哥,qspi的最大时钟频率可以到133M,这里主要受限于IO口的反转速度吗?还是有其他方面的约束,sram同步 ...

应该是IO的限制。

网友(2018-12-17):
明天我也试试f7反转

网友:
我也测了F7可达100MHZ脉宽可达5ns,按照机器指令周期是解释不通的

网友K(2019-02-14):
GPIOD->BSRR = GPIO_PIN_3
GPIOD->BSRR = (uint32_t)GPIO_PIN_3 << 16

我也是f7 跑108M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GPIOD->BSRR = GPIO_PIN_3
GPIOD->BSRR = (uint32_t)GPIO_PIN_3

已经验证了,H7的IO性能纯软件就是比较挫,只有配合FMC,TIM等硬件方式的IO速度才可以比较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