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RTT] SEGGER调试利器RTT(Real Time Transfer)组件下载

楼主(2018-04-03):
RTT介绍: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link/technology/real-time-transfer/about-real-time-transfer/

论坛下载:

手册:

当前RTT软件包是包含在JLINK软件包里面,下载了JLINK软件包并安装后,在安装目录里面可找到: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网友A:
硬汉,你是 用 SWD 接口 吗,是用 的  VCC,SWDIO,SWCLK,GND  就可以使用  jlink 的 RTT 了吗?

网友:
jlink可以的,stlink没法玩

网友(2018-12-06):
我在embedded studio里面导入keli工程,很简单的用cubemx生成的工程,点亮led,然后printf重定向到swo口输出信息,在keli里面可以正常调试也可以下载正常运行,在embedded studio里面只能正常调试,但是下载不运行,我在keli里面关掉microlib选项的时候也是可以调试不能下载运行
同样的在其他导入的简单例子里,比如外部中断按键响应这些,都是一样的情况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21-06-13):
感谢硬先生的指导,已经成功移植并且应用在自己的项目中;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当从板子上拔掉的Jlink仿真器后,程序运行大概2-3秒便会停止,请问大佬使用RTT时必须连接Jlink仿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你是 用 SWD 接口 吗,是用 的  VCC,SWDIO,SWCLK,GND  就可以使用  jlink 的 RTT 了吗?

是的,我这边已经亲自验证过,VCC,SWDIO,SWCLK,GND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