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原理是什么?
重庆金籁科一家专业从事磁性电子

楼主(2018-04-03):
1、变压器的制作原理:

在发电机中,不管是线圈运动通过磁场或磁场运动通过固定线圈,均能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两种情况,磁通的值均不变,但与线圈相交链的磁通数量却有变动,此为互感应原理。变压器就是一种利用电磁互感应,变换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

2、在电路中,变压器表示符号为:

3、技术参数:

对不同类型的变压器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可用相应的技术参数表示。如电源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额定功率、额定电压和电压比、额定频率、工作温度等级、温升、电压调整率、绝缘性能和防潮性能,对于一般低频变压器的主要技述参数是:变压比、频率特性、非线性失真、磁屏蔽和静电屏蔽、效率等。

A、电压比:

变压器两组线圈圈数分别为N1和N2,N1为初级,N2为次级。在初级线圈上加一交流电压,在次级线圈两端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当N2>N1时,其感应电动势要比初级所加的电压还要高,这种变压器称为升压变压器:当N2<n1时,其感应电动势低于初级电压,这种变压器称为降变压器。初级次级电压和线圈圈数间具有下列关系:

式中n称为电压比(圈数比)。当n<1时,则N1>N2,V1>V2,该变压器为降压变压器。反之则为升压变压器。

B、变压器的效率:

在额定功率时,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值,叫做变压器的效率,即

式中η为变压器的效率1为输入功率,P2为输出功率。

当变压器的输出功率P2等于输入功率P1时,效率η等于100%,变压器将不产生任何损耗。但实际上这种变压器是没有的。变压器传输电能时总要产生损耗,这种损耗主要有铜损和铁损。

铜损是指变压器线圈电阻所引起的损耗。当电流通过线圈电阻发热时,一部分电能就转变为热能而损耗。由于线圈一般都由带绝缘的铜线缠绕而成,因此称为铜损。

金籁科技高频变压器

变压器的铁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磁滞损耗,当交流电流通过变压器时,通过变压器磁芯的磁力线其方向和大小随之变化,使得磁芯内部分子相互摩擦,放出热能,从而损耗了一部分电能,这便是磁滞损耗。另一是涡流损耗,当变压器工作时。铁芯中有磁力线穿过,在与磁力线垂直的平面上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由于此电流自成闭合回路形成环流,且成旋涡状,故称为涡流。涡流的存在使铁芯发热,消耗能量,这种损耗称为涡流损耗。

变压器的效率与变压器的功率等级有密切关系,通常功率越大,损耗与输出功率就越小,效率也就越高。反之,功率越小,效率也就越低。

本文由好电感 金籁造的金籁科技转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