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4:STM32H743的HAL库延迟使用TIM7,方便后面移植各种主流RTOS

楼主(2018-04-04):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
  ******************************************************************************
  * @file    stm32h7xx_hal_timebase_tim.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2.0
  * @date    29-December-2017
  * @brief   HAL time base based on the hardware TIM.
  *
  *          This file overrides the native HAL time base functions (defined as weak)
  *          the TIM time base:
  *           + Intializes the TIM peripheral generate a Period elapsed Event each 1ms
  *           + HAL_IncTick is called inside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 ie each 1ms
  *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c) 2017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h7xx_hal.h"
/** @addtogroup STM32H7xx_HAL_Driver
  * @{
  */

/** @addtogroup HAL_TimeBase_TIM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TIM7 as a time base source.
  *         The time source is configured to have 1ms time base with a dedicated
  *         Tick interrupt priority.
  * @note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utomatic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program after
  *         reset by HAL_Init() or at any time when clock is configured, by HAL_RCC_ClockConfig().
  * @param  TickPriority: Tick interrupt priority.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uint32_t TickPriority)
{
  RCC_ClkInitTypeDef    clkconfig;
  uint32_t              uwTimclock, uwAPB1Prescaler = 0U;
  uint32_t              uwPrescalerValue = 0U;
  uint32_t              pFLatency;

    /*Configure the TIM7 IRQ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7_IRQn, TickPriority ,0U);

  /* Enable the TIM7 global Interrupt */
  HAL_NVIC_EnableIRQ(TIM7_IRQn);

  /* Enable TIM7 clock */
  __HAL_RCC_TIM7_CLK_ENABLE();

  /* Get clock configuration */
  HAL_RCC_GetClockConfig(&clkconfig, &pFLatency);

  /* Get APB1 prescaler */
  uwAPB1Prescaler = clkconfig.APB1CLKDivider;

  /* Compute TIM7 clock */
  if (uwAPB1Prescaler == RCC_HCLK_DIV1)
  {
    uwTimclock = HAL_RCC_GetPCLK1Freq();
  }
  else
  {
    uwTimclock = 2*HAL_RCC_GetPCLK1Freq();
  }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to have TIM7 counter clock equal to 1MHz */
  uwPrescalerValue = (uint32_t) ((uwTimclock / 1000000U) - 1U);

  /* Initialize TIM7 */
  TimHandle.Instance = TIM7;

  /* Initialize TIMx peripheral as follow:
  + Period = [(TIM7CLK/1000) - 1]. to have a (1/1000) s time base.
  + Prescaler = (uwTimclock/1000000 - 1) to have a 1MHz counter clock.
  + ClockDivision = 0
  + Counter direction = Up
  */
  TimHandle.Init.Period = (1000000U / 1000U) - 1U;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uwPrescalerValue;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HAL_TIM_Base_Init(&TimHandle) == HAL_OK)
  {
    /* Start the TIM time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
    return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Handle);
  }

  /* Return function status */
  return HAL_ERROR;
}

/**
  * @brief  Suspend Tick increment.
  * @note   Disable the tick increment by disabling TIM7 update interrup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SuspendTick(void)
{
  /* Disable TIM7 update Interrupt */
  __HAL_TIM_DISABLE_IT(&TimHandle, TIM_IT_UPDATE);
}

/**
  * @brief  Resume Tick increment.
  * @note   Enable the tick increment by Enabling TIM7 update interrup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ResumeTick(void)
{
  /* Enable TIM7 Update interrupt */
  __HAL_TIM_ENABLE_IT(&TimHandle, TIM_IT_UPDATE);
}

/**
  * @brief  Period elapsed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note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TIM7 interrupt took place, inside
  * HAL_TIM_IRQHandler(). It makes a direct call to HAL_IncTick() to increment
  * a global variable "uwTick" used as application time base.
  * @param  htim :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HAL_IncTick();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TimHandle);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你好,请教下,为何  HAL库延迟使用TIM7,而不是用 系统提供的system 作为延时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下,为何  HAL库延迟使用TIM7,而不是用 系统提供的system 作为延时啊 ??

方便留给RTOS用。因为RTOS要使用滴答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留给RTOS用。因为RTOS要使用滴答定时器。

貌似有些明白了点了,就是 hal库使用的延时 与 rtos 使用的系统时钟分开

网友B:
不是很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RTOS下可以使用TIM7进行us级别的定时(或者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RTOS下可以使用TIM7进行us级别的定时(或者延时)?

是因为ST搞的那个HAL库使用滴答定时器作为超时判断了,很多的API函数都有用。而你的RTOS也要使用这个,怎么办,能各自配套一个当然是最好的,互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ST搞的那个HAL库使用滴答定时器作为超时判断了,很多的API函数都有用。而你的RTOS也要使用这个,怎 ...

噢,是这样。谢谢解惑。完全明白了。

网友C:
一般来讲我只用ucos。 t7拿来作为usart了。为啥都看中t7,因为它太弱了好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讲我只用ucos。 t7拿来作为usart了。为啥都看中t7,因为它太弱了好欺负。。。

,之前是T6,后来我一看,我还要用DAC,把T6改成T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