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5:STM32H743使用滴答定时器实现多组软件定时器

楼主(2018-04-04):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1. #include "bsp.h"

/* 这2个全局变量转用于 bsp_DelayMS() 函数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s_uiDelayCount = 0;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_ucTimeOutFlag = 0;

/* 定于软件定时器结构体变量 */
static SOFT_TMR s_tTmr[TMR_COUNT];

/*
        全局运行时间,单位1ms
        最长可以表示 24.85天,如果你的产品连续运行时间超过这个数,则必须考虑溢出问题
*/
__IO int32_t g_iRunTime = 0;

static void bsp_SoftTimerDec(SOFT_TMR *_tmr);

/*
*********************************************************************************************************
*        函 数 名: bsp_InitTimer
*        功能说明: 配置systick中断,并初始化软件定时器变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Timer(void)
{
        uint8_t i;

        /* 清零所有的软件定时器 */
        for (i = 0; i < TMR_COUNT; i++)
        {
                s_tTmr[i].Count = 0;
                s_tTmr[i].PreLoad = 0;
                s_tTmr[i].Flag = 0;
                s_tTmr[i].Mode = TMR_ONCE_MODE;        /* 缺省是1次性工作模式 */
        }

        /*
                配置systic中断周期为1ms,并启动systick中断。

            SystemCoreClock 是固件中定义的系统内核时钟,对于STM32F4XX,一般为 168MHz

            SysTick_Config() 函数的形参表示内核时钟多少个周期后触发一次Systick定时中断.
                    -- SystemCoreClock / 1000  表示定时频率为 1000Hz, 也就是定时周期为  1ms
                    -- SystemCoreClock / 500   表示定时频率为 500Hz,  也就是定时周期为  2ms
                    -- SystemCoreClock / 2000  表示定时频率为 2000Hz, 也就是定时周期为  500us

            对于常规的应用,我们一般取定时周期1ms。对于低速CPU或者低功耗应用,可以设置定时周期为 10ms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
*        函 数 名: SysTick_ISR
*        功能说明: 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每隔1ms进入1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extern void bsp_RunPer1ms(void);
extern void bsp_RunPer10ms(void);
void SysTick_ISR(void)
{
        static uint8_t s_count = 0;
        uint8_t i;

        /* 每隔1ms进来1次 (仅用于 bsp_DelayMS) */
        if (s_uiDelayCount > 0)
        {
                if (--s_uiDelayCount == 0)
                {
                        s_ucTimeOutFlag = 1;
                }
        }

        /* 每隔1ms,对软件定时器的计数器进行减一操作 */
        for (i = 0; i < TMR_COUNT; i++)
        {
                bsp_SoftTimerDec(&s_tTmr[i]);
        }

        /* 全局运行时间每1ms增1 */
        g_iRunTime++;
        if (g_iRunTime == 0x7FFFFFFF)        /* 这个变量是 int32_t 类型,最大数为 0x7FFFFFFF */
        {
                g_iRunTime = 0;
        }

        bsp_RunPer1ms();                /* 每隔1ms调用一次此函数,此函数在 bsp.c */

        if (++s_count >= 10)
        {
                s_count = 0;

                bsp_RunPer10ms();        /* 每隔10ms调用一次此函数,此函数在 bsp.c */
        }
}

/*
*********************************************************************************************************
*        函 数 名: bsp_SoftTimerDec
*        功能说明: 每隔1ms对所有定时器变量减1。必须被SysTick_ISR周期性调用。
*        形    参:  _tmr : 定时器变量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SoftTimerDec(SOFT_TMR *_tmr)
{
        if (_tmr->Count > 0)
        {
                /* 如果定时器变量减到1则设置定时器到达标志 */
                if (--_tmr->Count == 0)
                {
                        _tmr->Flag = 1;

                        /* 如果是自动模式,则自动重装计数器 */
                        if(_tmr->Mode == TMR_AUTO_MODE)
                        {
                                _tmr->Count = _tmr->PreLoad;
                        }
                }
        }
}

/*
*********************************************************************************************************
*        函 数 名: bsp_DelayMS
*        功能说明: ms级延迟,延迟精度为正负1ms
*        形    参:  n : 延迟长度,单位1 ms。 n 应大于2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DelayMS(uint32_t n)
{
        if (n == 0)
        {
                return;
        }
        else if (n == 1)
        {
                n = 2;
        }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s_uiDelayCount = n;
        s_ucTimeOutFlag = 0;

        ENABLE_INT();                                  /* 开中断 */

        while (1)
        {
                bsp_Idle();                                /* CPU空闲执行的操作, 见 bsp.c 和 bsp.h 文件 */

                /*
                        等待延迟时间到
                        注意:编译器认为 s_ucTimeOutFlag = 0,所以可能优化错误,因此 s_ucTimeOutFlag 变量必须申明为 volatile
                */
                if (s_ucTimeOutFlag == 1)
                {
                        break;
                }
        }
}

/*
*********************************************************************************************************
*    函 数 名: bsp_DelayUS
*    功能说明: us级延迟。 必须在systick定时器启动后才能调用此函数。
*    形    参:  n : 延迟长度,单位1 us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DelayUS(uint32_t n)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
    uint32_t tnow;
    uint32_t tcnt = 0;
    uint32_t reload;

        reload = SysTick->LOAD;
    ticks = n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需要的节拍数 */

    tcnt = 0;
    told = SysTick->VAL;             /*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

    while (1)
    {
        tnow = SysTick->VAL;
        if (tnow != told)
        {
            /* 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 */
            if (tnow < told)
            {
                tcnt += told - tnow;
            }
            /* 重新装载递减 */
            else
            {
                tcnt += reload - tnow + told;
            }
            told = tnow;

            /*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if (tcnt >= ticks)
            {
                    break;
            }
        }
    }
}

/*
*********************************************************************************************************
*        函 数 名: bsp_StartTimer
*        功能说明: 启动一个定时器,并设置定时周期。
*        形    参:          _id     : 定时器ID,值域【0,TMR_COUNT-1】。用户必须自行维护定时器ID,以避免定时器ID冲突。
*                                _period : 定时周期,单位1ms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tartTimer(uint8_t _id, uint32_t _period)
{
        if (_id >= TMR_COUNT)
        {
                /* 打印出错的源代码文件名、函数名称 */
                BSP_Printf("Error: file %s, function %s()\r\n", __FILE__, __FUNCTION__);
                while(1); /* 参数异常,死机等待看门狗复位 */
        }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s_tTmr[_id].Count = _period;                /* 实时计数器初值 */
        s_tTmr[_id].PreLoad = _period;                /* 计数器自动重装值,仅自动模式起作用 */
        s_tTmr[_id].Flag = 0;                                /* 定时时间到标志 */
        s_tTmr[_id].Mode = TMR_ONCE_MODE;        /* 1次性工作模式 */

        ENABLE_INT();                                  /* 开中断 */
}

/*
*********************************************************************************************************
*        函 数 名: bsp_StartAutoTimer
*        功能说明: 启动一个自动定时器,并设置定时周期。
*        形    参:          _id     : 定时器ID,值域【0,TMR_COUNT-1】。用户必须自行维护定时器ID,以避免定时器ID冲突。
*                                _period : 定时周期,单位10ms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tartAutoTimer(uint8_t _id, uint32_t _period)
{
        if (_id >= TMR_COUNT)
        {
                /* 打印出错的源代码文件名、函数名称 */
                BSP_Printf("Error: file %s, function %s()\r\n", __FILE__, __FUNCTION__);
                while(1); /* 参数异常,死机等待看门狗复位 */
        }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s_tTmr[_id].Count = _period;                        /* 实时计数器初值 */
        s_tTmr[_id].PreLoad = _period;                /* 计数器自动重装值,仅自动模式起作用 */
        s_tTmr[_id].Flag = 0;                                /* 定时时间到标志 */
        s_tTmr[_id].Mode = TMR_AUTO_MODE;        /* 自动工作模式 */

        ENABLE_INT();                          /* 开中断 */
}

/*
*********************************************************************************************************
*        函 数 名: bsp_StopTimer
*        功能说明: 停止一个定时器
*        形    参:          _id     : 定时器ID,值域【0,TMR_COUNT-1】。用户必须自行维护定时器ID,以避免定时器ID冲突。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topTimer(uint8_t _id)
{
        if (_id >= TMR_COUNT)
        {
                /* 打印出错的源代码文件名、函数名称 */
                BSP_Printf("Error: file %s, function %s()\r\n", __FILE__, __FUNCTION__);
                while(1); /* 参数异常,死机等待看门狗复位 */
        }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s_tTmr[_id].Count = 0;                                /* 实时计数器初值 */
        s_tTmr[_id].Flag = 0;                                /* 定时时间到标志 */
        s_tTmr[_id].Mode = TMR_ONCE_MODE;        /* 自动工作模式 */

        ENABLE_INT();                  /* 开中断 */
}

/*
*********************************************************************************************************
*        函 数 名: bsp_CheckTimer
*        功能说明: 检测定时器是否超时
*        形    参:          _id     : 定时器ID,值域【0,TMR_COUNT-1】。用户必须自行维护定时器ID,以避免定时器ID冲突。
*                                _period : 定时周期,单位1ms
*        返 回 值: 返回 0 表示定时未到, 1表示定时到
*********************************************************************************************************
*/
uint8_t bsp_CheckTimer(uint8_t _id)
{
        if (_id >= TMR_COUNT)
        {
                return 0;
        }

        if (s_tTmr[_id].Flag == 1)
        {
                s_tTmr[_id].Flag = 0;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        函 数 名: bsp_GetRunTime
*        功能说明: 获取CPU运行时间,单位1ms。最长可以表示 24.85天,如果你的产品连续运行时间超过这个数,则必须考虑溢出问题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CPU运行时间,单位1ms
*********************************************************************************************************
*/
int32_t bsp_GetRunTime(void)
{
        int32_t runtime;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runtime = g_iRunTime;        /* 这个变量在Systick中断中被改写,因此需要关中断进行保护 */

        ENABLE_INT();                  /* 开中断 */

        return runtime;
}

/*
*********************************************************************************************************
*        函 数 名: bsp_CheckRunTime
*        功能说明: 计算当前运行时间和给定时刻之间的差值。处理了计数器循环。
*        形    参:  _LastTime 上个时刻
*        返 回 值: 当前时间和过去时间的差值,单位1ms
*********************************************************************************************************
*/
int32_t bsp_CheckRunTime(int32_t _LastTime)
{
        int32_t now_time;
        int32_t time_diff;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now_time = g_iRunTime;        /* 这个变量在Systick中断中被改写,因此需要关中断进行保护 */

        ENABLE_INT();                  /* 开中断 */

        if (now_time >= _LastTime)
        {
                time_diff = now_time - _LastTime;
        }
        else
        {
                time_diff = 0x7FFFFFFF - _LastTime + now_time;
        }

        return time_diff;
}

/*
*********************************************************************************************************
*        函 数 名: SysTick_Handler
*        功能说明: 系统嘀嗒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启动文件中引用了该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_ISR();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A:
连发几个H7实验,敢情是放弃了RT系列了,转抱H7了啊

网友B:
你的代码里面写到:建议低速CPU一般设置滴答定时器周期为10ms,那么一般情况下,建议多少M主频以下的采取10ms定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里面写到:建议低速CPU一般设置滴答定时器周期为10ms,那么一般情况下,建议多少M主频以下的采取10 ...

STM32就用1ms就行。之前STM8的时候是搞的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发几个H7实验,敢情是放弃了RT系列了,转抱H7了啊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就用1ms就行。之前STM8的时候是搞的10ms。

STM32的大于等于72M的都可以1ms,STM32低功耗的有32M的建议用10m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17&extra=page%3D1

什么时候出H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大于等于72M的都可以1ms,STM32低功耗的有32M的建议用10ms吗?

如果程序中应用有1ms的需求,推荐用1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程序中应用有1ms的需求,推荐用1ms。

如果是ucos,  这个滴答是哪个参数啊?
比如F7   200M的主频,下面的是不是太大了?

                                                            /* ------------------------ TICKS ----------------------- */
#define  OS_CFG_TICK_RATE_HZ            1000u               /* Tick rate in Hertz (10 to 1000 Hz)                     */
               */
#define  OS_CFG_TMR_TASK_RATE_HZ         100u               /* Rate for timers (100 Hz Typ.)                           */

另外,任务里面
OSTimeDlyHMSM(0, 0, 0, 10 ,OS_OPT_TIME_PERIODIC,&os_err);
10ms 切换一次是不是太慢了? 老的stm32f103之类一直用这个, 换F7 200M了是不是要升级一下
变成1ms?? 那么对应的OS_CFG_TICK_RATE_HZ          OS_CFG_TMR_TASK_RATE_HZ         设置多少呢??

期望版主有空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感觉一直没有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ucos,  这个滴答是哪个参数啊?
比如F7   200M的主频,下面的是不是太大了?

一般情况下,系统时钟节拍推荐设置1ms,使用F1,F4,F7,H7都推荐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