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5.4 版本 控件的效果 还能用 改吗?

楼主(2018-04-04):
窗口控件效不需要换肤.想用之前5.18 版一样的 . 用 WIDGET_SetDefaultEffect(&WIDGET_Effect_None )  或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None)改成 . "无" 的效果. 以前5.18 版本可以用 WIDGET_SetDefaultEffect(&WIDGET_Effect_None ) ; 这个来改.   可是到了5.4 版本默认是换肤了的效果 没法改 .  其间试过改WIDGET.h  文件中  #ifndef   WIDGET_USE_FLEX_SKIN  #define WIDGET_USE_FLEX_SKIN     0  //20180404
#endif     //原来是1改成0 还是不行.    有知道方法的麻烦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WIDGET_SetDefaultEffect的前提是你要先把控件变成经典色

        /* 使用老版本的经典皮肤 */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PROG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
        PROG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lassic();
        DROPDOWN_SetDefaultSkinClassic();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SLIDER_SetDefaultSkinClassic();
        HEADER_SetDefaultSkinClassic();
        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
        MULTIPAGE_SetDefaultSkinClassic();
        SPINBOX_SetDefaultSkinClassic();

务必是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有变化了  谢谢上面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