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 NUCLEO板子使用JLINK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8-04-04):
(图片)

楼主:
完美识别

网友A:
我直接把板载的stlink刷成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板载的stlink刷成jlink了

的确是,刷个JLINK更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刷个JLINK更省事

板载的不好用?起码还有个虚拟串口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载的不好用?起码还有个虚拟串口可以用吧

板载的好用,只是STLINK的生态不够丰富

网友C(2018-11-19):
这样可以使用trace吗?我才用同样的连接并且连接了swo接口,trace用不了,提示 trace hw is not present。都不知如何是好啊。

网友:
写个st-link用的rtt代替上位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使用trace吗?我才用同样的连接并且连接了swo接口,trace用不了,提示 trace hw is not present。都 ...

ITM Trace没问题。

网友D:
我也是提示 trace hw is not present,请问版主ITM Trace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提示 trace hw is not present,请问版主ITM Trace是怎么设置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76&extra=page%3D1

谢谢!不过Stm32F4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是STM32H743 NUCLEO出这个提示窗。SWO的线量了下接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过Stm32F4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是STM32H743 NUCLEO出这个提示窗。SWO的线量了下接好了,不知什么 ...

多试试。

网友:
嗯,版主有试过STM32H743 NUCLEO用SWO trace么?

网友:
STLINK 还可以刷成JLINK,厉害呀。

网友:
能不能透露一下是怎么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