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咨询下STM32F103与CMOS器件的电平问题

楼主(2018-04-05):
如果使用STM32F103的IO端口(不考虑FT容忍)驱动74HC器件(5V供电),看手册74HC在4.5V供电的情况下的VIH为3.15V,不知使用5V供电时,STM32不使用上拉能否满足74HC器件的高电平要求。不知有没有人这么使用过。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A:
常温问题不大。但是做高低温环境试验会悲剧。。以前被温度试验坑过

楼主:
你这个74HC用的是3.3V供电,当然不存在点评不兼容的问题了,5V供电的74HCT本身就是兼容TTL电平的,自然没问题。现在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搞个降压电路,让74HC工作在3.3V来避免兼容性问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温问题不大。但是做高低温环境试验会悲剧。。以前被温度试验坑过

就怕出意外,还是走保险的途径,搞个降压使用。

楼主:
还是不放心,不过以前确实用过3.3V的LPC2132链接5V的74HC595。

网友A:
有专门的降压芯片的  74alvc164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降压芯片的  74alvc164245

这芯片不熟啊,是不是指74XX164和74XX245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芯片不熟啊,是不是指74XX164和74XX245呢?

直接找这个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这个芯片就好了

谢谢!看到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