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历程 V6-556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RTOS) 按钮弹起时间 ?

楼主(2018-04-05):
请教下,历程 V6-556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RTOS) 按钮弹起时间 如何设置啊 ?

目前貌似按钮按下后,收松开或者是一开了,按钮 的颜色大概需要等待 3-5 s 后才能够自行恢复,所以想请教下,这个自行恢复时间在哪里可以设置更改啊 ?

网友A:
你的板子移植的工程模板应该有问题提,或者你的触摸驱动有问题,不能及时发释放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移植的工程模板应该有问题提,或者你的触摸驱动有问题,不能及时发释放消息。

那我再找找问题看吧,也就是说 emwin 里面根本就没有提供这个可以更改自行恢复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再找找问题看吧,也就是说 emwin 里面根本就没有提供这个可以更改自行恢复的函数

是的,emWin没有预留出这个功能设置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emWin没有预留出这个功能设置接口。

那估计应该还是我 的 触摸屏底层驱动没有搞好,我再研究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