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如果把显示位图图片字符显示在图片下面?

楼主(2018-04-06):
请教下,如果把显示位图图片字符显示在图片外的下面?

如何把显示位图里面显示的字符显示在图片下方 ????

网友A:
你这个用的什么,ICONVIEW控件,还是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

如果是ICONVIEW,设置下字体对齐和创建ICONVIEW时,Y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的什么,ICONVIEW控件,还是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

如果是ICONVIEW,设置下字体对齐和创建IC ...

你好,我目前使用的这个历程 V6-558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RTOS)  历程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目前使用的这个历程 V6-558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RTOS)  历程修改的

那可以学习BUTTON的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设置文本和图片的位置即可。
你的按钮创建的稍大些就好了。

或者更加简单些,你将文本使用文本控件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学习BUTTON的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设置文本和图片的位置即可。
你的按钮 ...

你好,是不是使用 V6-558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 这个历程的方法是不支持 字符显示在图片外部的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不是使用 V6-558_STemWin实验_Button按钮控件显示流位图 这个历程的方法是不支持 字符显示在图片 ...

不是,这个是控件的限制,字符只能显示在控件上,控件外会被自动系统裁剪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是控件的限制,字符只能显示在控件上,控件外会被自动系统裁剪处理。

终于明白了,多谢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