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16位,3.6Msps的ADC自带模拟运放,硬件数字滤波和每个ADC三个模拟看门狗实现模拟数据采集一条龙,爽翻

楼主(2018-04-06):
(图片)

网友A:
这个16位 如果外接一个精准ref的话,不知道能分辨多少m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6位 如果外接一个精准ref的话,不知道能分辨多少mv的。。。

14位有效分辨率

网友B(2018-09-30):
楼主有没有用过,一个ADC的两个模拟看门狗分别对应两个通道?  我配置CUBEMX好像只有一个看门狗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用过,一个ADC的两个模拟看门狗分别对应两个通道?  我配置CUBEMX好像只有一个看门狗起作用!

HAL里面有例子。

网友B:
那个例子看了,它是用一个看门狗而已,只不过对所有的通到都设置同样的上下限。我想用1个ADC的2个通道,分别设置一个看门狗,分别有自己的上下限。

/* Analog watchdog 1 configuration */
  AnalogWDGConfig.WatchdogNumber = ADC_ANALOGWATCHDOG_1;
  AnalogWDGConfig.WatchdogMode = ADC_ANALOGWATCHDOG_ALL_REG;
  AnalogWDGConfig.Channel = ADCx_CHANNELa;
  AnalogWDGConfig.ITMode = ENABLE;
  AnalogWDGConfig.HighThreshold = (RANGE_16BITS * 5/8);
  AnalogWDGConfig.LowThreshold = (RANGE_16BITS * 1/8);
  if (HAL_ADC_AnalogWDGConfig(&AdcHandle, &AnalogWDGConfig) != HAL_OK)

我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例子看了,它是用一个看门狗而已,只不过对所有的通到都设置同样的上下限。我想用1个ADC的2个通道, ...

这个只能你自己先研究下了,我现在基本还不怎么用CubeM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你自己先研究下了,我现在基本还不怎么用CubeMX

   好的!

网友:
这个模拟看门狗相当于斯密特触发器。。。。在外部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