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ARM CMSIS Driver 学习 之 USART

楼主(2018-04-06):
ARM CMSIS Driver 学习 之 USART

       最近把 MDK 升级到了 V5.25 ,发现 Managing Run-Time Environment 中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库。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太多,从底层驱动,到上层协议栈,常用的有不常用的也有。发现 ARM 对这套系统的更新速度加快了一些,觉得有必要学习一下。从驱动开始学起,先学 USART API 详细介绍见 CMSIS Driver USART API

USART 把收到的数据再发出去程序
/**
  ******************************************************************************
  * @file    main.c
  * @author  XinLi
  * @version v1.0
  * @date    20-March-2018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right © 2018 XinLi</center></h2>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
  ******************************************************************************
  */

/* Header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river_USART.h"
#include <string.h>

/* Macro definitions ---------------------------------------------------------*/
/* Type definitions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
extern ARM_DRIVER_USART Driver_USART1;

/* Variable definitions ------------------------------------------------------*/
static uint8_t rxBuffer[1024] = {0};
static uint8_t txBuffer[1024] = {0};

/* Function declarations -----------------------------------------------------*/
static void USART1_Callback(uint32_t event);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68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Driver_USART1.Initialize(USART1_Callback);
  Driver_USART1.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
  Driver_USART1.Control(ARM_USART_MODE_ASYNCHRONOUS |
                        ARM_USART_DATA_BITS_8 |
                        ARM_USART_PARITY_NONE |
                        ARM_USART_STOP_BITS_1 |
                        ARM_USART_FLOW_CONTROL_NONE, 115200);
  Driver_USART1.Control(ARM_USART_CONTROL_TX, 1);
  Driver_USART1.Control(ARM_USART_CONTROL_RX, 1);

  Driver_USART1.Receive(rxBuffer, sizeof(rxBuffer));

  for(;;)
  {

  }
}

/**
  * @brief  USART1 callback function.
  * @param  event: USART events notification mask.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USART1_Callback(uint32_t event)
{
  if(event & ARM_USART_EVENT_RX_TIMEOUT)
  {
    Driver_USART1.Control(ARM_USART_ABORT_RECEIVE, 1);

    uint32_t length = Driver_USART1.GetRxCount();

    memcpy(txBuffer, rxBuffer, length);

    Driver_USART1.Send(txBuffer, length);
    Driver_USART1.Receive(rxBuffer, sizeof(rxBuffer));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168000000
  *            HCLK(Hz)                       = 168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4
  *            APB2 Prescaler                 = 2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PLL_M                          = 8
  *            PLL_N                          = 336
  *            PLL_P                          = 2
  *            PLL_Q                          = 7
  *            VDD(V)                         = 3.3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Flash Latency(WS)              = 5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STM32F405x/407x/415x/417x Revision Z devices: prefetch is supported  */
  if (HAL_GetREVID() == 0x1001)
  {
    /* Enable the Flash prefetch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开头有个小错误,最近把 MDK 升级到了 V2.25  --- 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开头有个小错误,最近把 MDK 升级到了 V2.25  --- 5.25

谢谢指出

网友B(2020-09-17):
int main(void)
{
//        UART1_Comm_Init(115200);
        UART2_Comm_Init(9600);

        Driver_USART2.Send("http://www.cmsoft.cn", sizeof("http://www.cmsoft.cn"));
        while(1);
}
程序运行到Driver_USART2.Send就卡在这一行 无法运行到while那里   同时发送的内容也没发出去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void USART2_Callback(uint32_t event)
{
  if(event & ARM_USART_EVENT_RX_TIMEOUT)
  {
    Driver_USART2.Control(ARM_USART_ABORT_RECEIVE, 1);

    uint32_t length = Driver_USART2.GetRxCount();

//    memcpy(txBuffer, rxBuffer, length);
//
//    Driver_USART1.Send(txBuffer, length);
    Driver_USART2.Receive(USART2_RxBfr, sizeof(USART2_RxBfr));
  }
        else if(event & ARM_USART_EVENT_SEND_COMPLETE)
        {
                __NOP();
        }
        else if(event & ARM_USART_EVENT_RECEIVE_COMPLETE)
        {
                __NOP();
        }
}
从电脑端的串口工具发送内容  也没产生串口回调事件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void UART2_Comm_Init(uint32_t Brate)
{//usb

        Driver_USART2.Initialize(USART2_Callback);
        Driver_USART2.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
        Driver_USART2.Control(ARM_USART_MODE_ASYNCHRONOUS |
                                                                                ARM_USART_DATA_BITS_8 |
                          ARM_USART_PARITY_NONE |
                          ARM_USART_STOP_BITS_1 |
                          ARM_USART_FLOW_CONTROL_NONE, Brate
                         );
        /*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lines */
        Driver_USART2.Control(ARM_USART_CONTROL_TX, 1);
        Driver_USART2.Control(ARM_USART_CONTROL_RX, 1);
        /* Begin to receive */
        Driver_USART2.Receive(USART2_RxBfr, sizeof(USART2_RxBfr));
}
这是串口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 main(void)
{
//        UART1_Comm_Init(115200);

直接用做好的例子测试下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14&fromuid=58

网友:
对  就是看好这点  3Q

网友: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网友:
int main (void)
{
        /* HAL¿a£¬MPU£¬Cache£¬ê±ÖóμèÏμí33õê¼»ˉ */
        System_Init();

        /* ÄúoË¿aÆôÇ°1Ø±ÕHALμÄê±¼ä»ù×¼ */
        HAL_SuspendTick();

        /* ÄúoË3õê¼»ˉ */
        osKernelInitialize();

        /* ′′½¨Æô¶ˉèÎÎñ */
        ThreadIdStart = osThreadNew(AppTaskStart, NULL, &ThreadStart_Attr);

        /* ¿aÆô¶àèÎÎñ */
        osKernelStart();

        while(1);
}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例子  发现启动文件里面有进行SystemInit初始化   但是你main里面又进行了System_In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例子  发现启动文件里面有进行SystemInit初始化   但是你main里面又进行了System_Init

SystemInit和System_Init  是两个不同的函数

网友B:
硬汉哥   SMT32F107的ARM CMSIS Driver 学习 之 USART  硬是发不了数据    程序全速运行直接卡在发送函数了    实在是纳闷   希望能得到硬汉哥的帮助  我在前面发言过 程序基本情况前面已经贴出来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   SMT32F107的ARM CMSIS Driver 学习 之 USART  硬是发不了数据    程序全速运行直接卡在发送函数了 ...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14&fromuid=58

网友B:
SystemInit和System_Init  是两个不同的函数
------------------------------------------------------------
关于以上两个函数  一个是启动文件里的  一个是main函数开始配置的
SystemClock_Config()对于这个的配置主要是针对HAL库的吧

网友B:
你发的这个例程我看了  我现在测试的是F107 不是F407    我想说的是  有没有没做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例程我看了  我现在测试的是F107 不是F407    我想说的是  有没有没做对的地方???

107也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temInit和System_Init  是两个不同的函数
--------------------------------------------------------- ...

对的,没问题。

网友B:
按理107比407更简单  也不存在407的System_Init这个初始化啊
现在就是这儿卡壳了  全网说到这个的很少

网友:
实在是不得已  才来麻烦一下硬汉哥啊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发表这个例子的上面那哥们儿 好像好久也没在论坛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107比407更简单  也不存在407的System_Init这个初始化啊
现在就是这儿卡壳了  全网说到这个的很少

跟这个没关系啊,System_Init是我自己整理的一个函数,仅仅是方便在OS下:
OS启动前初始化系统时钟什么的,启动后,BSP初始化。

网友B(2020-12-31):
请问硬汉   咱们这论坛怎么贴图片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汉   咱们这论坛怎么贴图片出来 ??

网友B:
这个网络模块的编译错误 排查了好久  没解决  请问硬汉?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络模块的编译错误 排查了好久  没解决  请问硬汉?咋回事

你用的什么,F107?

网友B:
是的 107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硬汉

网友:
展开工程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107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硬汉

107好久不用了,回头我帮你测测。

网友:
非常感谢硬汉   107和407  107还是很具性价比的

网友B:
硬汉 最近有测试10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 最近有测试107吗?

还没有,手头没有107版,等后面测试了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