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官方做的标准库转LL库小软件

楼主(2018-04-07):
官方地址
文档:
软件:
截图:

网友A:
目前LL库还没有使用过,不过据说 LL 库编译速度很快

网友:
LL库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LL库还没有使用过,不过据说 LL 库编译速度很快

LL感觉就是之前的标准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LL感觉就是之前的标准库

LL 库好用不 ?

楼主:
我还没用到,LL库好只有几个外设支持。

网友B:
407我还坚持用标准库。1.8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7我还坚持用标准库。1.8版本的。

我们V4,V5和V6板子都是标准库

网友:
外设的LL库正在不断的增加。感觉HAL要被LL替换掉。

网友:
还在用标准库,正准备学习一下HAL,看来不用了,直接上LL吧

网友(2018-10-06):
首选CubeMX+LL库,HAL库就免了

网友:
据说HAL库和LL库长存,暑假用LL库做了一次培训,感觉和标准库差不多,但是效率要高,速度快,基本就是寄存器操作;

网友:
这个不错,琢磨一下。

网友(2019-01-08):
10X的LL库还有部分小BUG,最新的H7没有LL库支持

网友C:
F7是不是没有标准库了,hal库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F7是不是没有标准库了,hal库不熟

新出的系列,只有HA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出的系列,只有HAL了。

我看到G0好像也有LL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