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的下用GUI_BMP_Serialize截屏到U盘里花了13s,有什么方法提速吗

楼主(2018-04-07):
        ulStart = xTaskGetTickCount();
        sprintf(buf,"2:/SpeedPicSave/%d.bmp",Pic_Name);
        MyFile_Res = f_mount(&USB_FatFs,"2:",1);
        MyFile_Res = f_mkdir("2:/SpeedPicSave");
        MyFile_Res = f_open(&MyFile, 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MyFile);
        MyFile_Res = f_close(&MyFile);
        ulEnd = xTaskGetTickCount();
        ulEnd -= ulStart;
        Pic_Name++;
参考了你们的截屏程序

网友:
格式化下你的SD卡就好了,一般截图800*480分辨率大小,正常是4秒左右。

网友:
总感觉楼主你说的如同打开Windows记事本需要十几秒,从电脑按下电源键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