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如何更改标题栏颜色 FRAMEWIN_SetBarColor ?

楼主(2018-04-07):
如何更改标题栏颜色 FRAMEWIN_SetBarColor ?

我目前的设置貌似没有什么效果 ?

设置如下: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LED_WORK_OFF;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32 );  //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Item,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增加关闭按钮
                        FRAMEWIN_AddMaxButton  (hItem,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增加最大化按钮
                        FRAMEWIN_AddMinButton  (hItem,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增加最小化按钮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Item, GUI_GRAY_50);  //设置客户区工作颜色
                        FRAMEWIN_SetBarColor   (hItem, 1, GUI_BLUE);       // 这个貌似就是设置标题栏颜色的把,但是这样设置后,标题栏的颜色没有发生改变 ??????
                  FRAMEWIN_SetTextColor  (hItem, GUI_RED);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Button 按钮回调函数实现各种按钮颜色效果");

}

网友A:
        /* 使用老版本的经典皮肤 */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PROG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
        PROG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lassic();
        DROPDOWN_SetDefaultSkinClassic();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
        SLIDER_SetDefaultSkinClassic();
        HEADER_SetDefaultSkinClassic();
        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
        MULTIPAGE_SetDefaultSkinClassic();
        SPINBOX_SetDefaultSkinClassic();

务必是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使用老版本的经典皮肤 */
        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
        PROGBAR_SetDefa ...

需要调用这么多个函数才能够实现 框架标题栏的颜色更改啊 ?

这样貌似给个框架标题栏颜色比较麻烦啊

我使用的 emwiN v5.40 argb 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调用这么多个函数才能够实现 框架标题栏的颜色更改啊 ?

这样貌似给个框架标题栏颜色比较麻烦啊

你的调用这一个:  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用这一个:  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

终于可以了,多谢多谢啦 , 原来是在修改前必须调用这个回复默认函数,之后就可以随意修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了,多谢多谢啦 , 原来是在修改前必须调用这个回复默认函数,之后就可以随意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