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7:STM32H743移植调试利器SEGGER的RTT

楼主(2018-04-08):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注意事项:
要使用JLINK才可以使用RTT,而NUCLEO板子使用JLINK的方法看此贴:链接
例程下载:

楼主:
当前SEGGER RTT对H7的支持还不够好,测试发现不能使用其他通道,仅可以使用通道0。同时,RAM空间不能仅使用TCM RAM,最好使用AXI SRAM。

楼主:
已经修正好,使用函数SEGGER_RTT_SetTerminal(); 切换终端就好了。

网友:
牛x啊,看来 H7 这个板块很快就回火起来啦

网友A(2019-06-14):
老大 多通道打印好像不好使啊。SEGGER_RTT_SetTerminal();这个函数也不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多通道打印好像不好使啊。SEGGER_RTT_SetTerminal();这个函数也不好用啊。

凑合用吧

网友:
之前我记得是能多通道的 ,升级了新版jlink后貌似不行了

网友:
USB抓包看了一下 多通道的数据上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显示。。。。。

网友:
J-Link RTT Viewer
J-Link RTT Viewer is the main Windows GUI application to use all features of RTT on the debugging host.
RTT Viewer can be used stand-alone, opening an own connection to J-Link and target or in parallel to a running debug session, attaching to it and using this existing J-Link connection.
RTT Viewer supports all major features of RTT:

Terminal output on Channel 0
Sending text input to Channel 0
Up to 16 virtual Terminals with only one target channel
Controlling text output: Colored text, erasing the console
Logging data on Channel 1

意思:RTT viwer只读channel0的数据,其他的都是虚拟的。即通过SEGGER_RTT_TerminalOut,可以将数据通过channel0输出,然后由软件解析虚拟到
1-n,读代码,发送数据之前先_PostTerminalSwitch,然后viewer软件将接收下来的数据发送对虚拟的终端上。这样的好处是下位机仅需要一个up缓冲了,但提供给下位机的软件代码是可以设置多个缓冲的,现在设置多个缓冲的意义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