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接收字符串

楼主(2018-04-08):
复位后,串口接收数据的第一位丢失,有那个程序是专门接收字符串的吗?参考下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uart_fifo.C的驱动即可,中断FIFO方式,不会丢字符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uart_fifo.C的驱动即可,中断FIFO方式,不会丢字符串的。

我就是复制你的V3的板子的程序运行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计数器那个变量应该初始化为0

网友B(2018-07-04):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uart_fifo.C的驱动即可,中断FIFO方式,不会丢字符串的。

你好,我记着这个接收你们有一个文档了的,在哪个版块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记着这个接收你们有一个文档了的,在哪个版块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