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用fdelete删除文件再新建文件,反复多次后就会导致所有文件都打不开

楼主(2018-04-08):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用fdelete删除一个文件再新建这个文件,反复多次后就会导致所有文件都打不开,跟踪不到文件系统内部的代码,原因不明啊,可有人支招?
-我很菜

楼主:
已经找到错误所在了,原因是在fdelete之前我先是l_file = fopen(filename,"r"),判断是否存在文件,if存在就fdelete,但是没有fclose(l_file),所以在多次执行这段代码之后就出现了错误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使用fdelete只是把文件名删除了,其实对于nand flash中存储的内容并没有删除,意味着如果我再次新建这个文件,里面的数据还是存在的,没有达到我想删除里面内容的初衷,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把flash中这个文件的内容清空
-我很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使用fdelete只是把文件名删除了,其实对于nand flash中存储的内容并没有删除,意味着如果我 ...

FAT类文件系统就是这样的。就跟你电脑一样,为什么会有文件删除后的恢复软件,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