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个ADC DMA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4-08):
   adc采用DMA通道循环模式传输到内存变量空间。如果其他函数不停的读取存储到内存空间的ADC值,而DMA不停的搬运转换后的ADC到内存空间,在不断读出和不断写入过程不会发生冲突吗?

网友:
肯定会冲突的,看你采集的什么了,如果是采集的波形,建议开启下DMA HALF中断,如果是采集电压,这么搞没关系的,缓冲区别太大,直接求平均即可。

网友:
开启DMA 传输过半中断和 传输完成中断,DMA不停转换就行了。产生传输过半中断,读取 缓冲区前一半的数值处理,产生传输完成中断,读取缓冲区后一半的数值去处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因为ADC转换速度有限,搬运到内存的时间间隔至少都是1us,其他函数读取这个内存有充分的时间的。 ADC是写入内存,函数是读取内存,不会冲突的。 总线冲突,会有内部的硬件仲裁,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