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在STM32F103C8上跑RTOS的例程进hardFault

楼主(2018-04-08):
例程是用 V4-341-FreeRTOS实验_FreeRTOS+RS232(串口中断,FIFO机制与PC通信)这个例程,由于公司用的是103C8,RAM 才20K,我就替换了HD换成MD,把HEAP改成了10,就是#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0 * 1024 ) ),另外把串口接收的缓冲大小UART1_TX_BUF_SIZE 和UART1_RX_BUF_SIZE改小了点改成256,这时编译通过,但是串口一发送,就是跑
comSendBuf这个函数,立马进入hardFault,有没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呢,求指导下,谢啦

楼主:
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_usLen; i++)
        {
                /* 如果发送缓冲区已经满了,则等待缓冲区空 */
                /* 当 _pUart->usTxBufSize == 1 时, 下面的函数会死掉(待完善) */
                while (1)
                {
                        __IO uint16_t usCount;

                        DISABLE_INT();
                        usCount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

                        if (usCount < _pUart->usTxBufSize)
                        {
                                break;
                        }
                }

                /* 将新数据填入发送缓冲区 */
                _pUart->pTxBuf[_pUart->usTxWrite] = _ucaBuf[i];

                DISABLE_INT();
                if (++_pUart->usTxWrite >= _pUart->usTxBufSize)
                {
                        _pUart->usTxWrite = 0;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
        }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XE, ENABLE);
}
对了,在仿真跑这个函数的时候,明明只是发送一个字节,这时_pUart->usTxWrite莫名其妙变成了0x075D,很大的一个数,导致数组溢出了,但不知道为何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
{
        uint16_t i;

没问题的,只要你发送的字节数不超过缓冲区大小就没任何问题。

对比下我这个例子,bsp_uart_fifo.C文件配置串口1,2,3,4,5,6可以同时使用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41

楼主:
无解...我重新拿个工程来重新改又正常了...也没发现哪里不一样....晕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解...我重新拿个工程来重新改又正常了...也没发现哪里不一样....晕死

特别注意一种情况,有时候MDK会遗漏你已经修改了的文件,最好先单独对你修改的文件进行编译,然后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