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V4,V5,V6开发的所有RTX例子都可以使用最新的MDK5.25进行编译测试了,仅需加一个命令去掉警告即可

楼主(2018-04-09):
--diag_suppress 3731  ,注意前面是两个横杠。

后续补充(2018-07-05)

任意打开一个例子:
比如:V6-403_RTX实验_任务优先级修改

特别注意MDK4的例子中,这个选项切不可选上,否则是无法正确转换的。要在MDK4中就将这个选项使用None。

网友A:
从rtx4开始还是直接上手新的rt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rtx4开始还是直接上手新的rtx5

RTX5还没有开始普及,可以先用4溜溜。很好上手,是KEIL的经典之作

网友:
编译器选择的什么版本?4.2?,5.0?6?

楼主(2018-07-05):
后续补充,已经补到楼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