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8:STM32H743动态内存管理,同时分区管理AXI RAM,DTCM,SRAM1等五块空间

楼主(2018-04-09):
例程说明:
    将RTX5系统的动态内存管理搞了出来,可以同时管理多个分区。如果其它RTOS中使用,记得做互斥保护或者加个调度锁均可。支持动态内存使用情况统计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注意事项:
要使用JLINK才可以使用RTT,而NUCLEO板子使用JLINK的方法看此贴:链接
例程下载:
实验8:STM32H743动态内存管理,同时分区管理AXI RAM,DTCM,

空间分配:
/* AXI SRAM, D1域名, 128KB */
mem_head_t *AXISRAMUsed;
uint64_t AppMallocAXISRAM[128*1024/8];

/* SRAM1, D2域, 128KB */
mem_head_t *SRAM1Used;
uint64_t AppMallocSRAM1[128*1024/8]__attribute__((at(0x30000000)));

/* SRAM2, D2域, 128KB */
mem_head_t *SRAM2Used;
uint64_t AppMallocSRAM2[128*1024/8]__attribute__((at(0x30020000)));

/* DTCM, 128KB */
mem_head_t *DTCMUsed;
uint64_t AppMallocDTCM[128*1024/8]__attribute__((at(0x20000000)));

初始化:
/* 初始化动态内存空间 */
osRtxMemoryInit(AppMallocAXISRAM, 128*1024);
osRtxMemoryInit(AppMallocSRAM1, 128*1024);
osRtxMemoryInit(AppMallocSRAM2, 128*1024);
osRtxMemoryInit(AppMallocDTCM, 128*1024);

AXI SRAM(申请三次,释放三次,释放完毕后会固定占用16字节):

SRAM1(同上)

SRAM2(同上)

DTCM(同上)

移植仅需要rtx_lib.h和rtx_memory.c文件,可用于任何其它CM内核。

网友:
狂顶! 硬汉辛苦了!

网友:
mark~~~1024~~
one is enough

网友:
辛苦了硬汉哥

网友A:
硬汉大哥,上次看了一篇,把函数定义到itcm里面,可是尝试了,运行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上次看了一篇,把函数定义到itcm里面,可是尝试了,运行不成功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2

网友B:
我比较了下rtx4的对标文件,发现代码基本上相同,只不过代码形式改了模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05&extra=page%3D2

硬汉大哥,我想请教一下!
函数那样设置之后代码下载保存位置在flash吗?
然后通过,系统自己搬运到,it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我想请教一下!
函数那样设置之后代码下载保存位置在flash吗?
然后通过,系统自己搬运到,i ...

之前我把一个函数定义到内部sram,下载进去后,调用没有用!系统也跑不起来,放到flash就好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了下rtx4的对标文件,发现代码基本上相同,只不过代码形式改了模样

是的myxiaonia兄,做了编码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我想请教一下!
函数那样设置之后代码下载保存位置在flash吗?
然后通过,系统自己搬运到,i ...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myxiaonia兄,做了编码规范

我能说 我怎么感觉还是以前的代码风格比较平易近人呢 不知道你是什么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 我怎么感觉还是以前的代码风格比较平易近人呢 不知道你是什么看法

是的,我非常赞同,以前的RTX4简直堪称超经典之做。

我现在直接把MDK5里面的RTX4倒腾出来用了,把他们那个CMSIS-RTOS封装层去掉了,太难用了。

不得不说KEIL跟了ARM后,做这个RTX4的兄弟估计心里也苦吧(如果跟RTX5不是同一个作者的话)。

网友:
666,几天没来,这么多东西了

网友C(2018-08-22):
请教下,我移植到Freertos用,

多任务申请外部SDRAM 结果  使用率 直接超了 SDRAMsed : 8519.4%

请教下  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我移植到Freertos用,

多任务申请外部SDRAM 结果  使用率 直接超了 SDRAMsed : 8519.4%

多任务的话,需要封装下申请和释放函数,做个互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任务的话,需要封装下申请和释放函数,做个互斥。

我是这样做的 用完 置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 用完 置零了

用FreeRTOS自带的互斥组件做,这个是最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reeRTOS自带的互斥组件做,这个是最安全的。

好的 ,谢谢。早点休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FreeRTOS自带的互斥组件做,这个是最安全的。

硬汉,再请教一下  多个任务(大于2个) 是否应该使用递归互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再请教一下  多个任务(大于2个) 是否应该使用递归互斥???

不用,同一个任务里面嵌套才需要递归。而你同一个任务里面不存在嵌套,因为申请是依次进行的,不存在嵌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同一个任务里面嵌套才需要递归。而你同一个任务里面不存在嵌套,因为申请是依次进行的,不存在嵌套 ...

明白了,很感谢

网友(2019-03-13):
准备晚上添加工程里面测试下。

网友D(2020-02-19):
请问一下 硬汉哥,为什么在其他RTOS上使用动态内存的时候需要增加互斥保护或者调度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硬汉哥,为什么在其他RTOS上使用动态内存的时候需要增加互斥保护或者调度锁呢?

原始API不支持多任务。
而在RTX5是不用,原因是RTX5的API是通过SVC中断调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API不支持多任务。
而在RTX5是不用,原因是RTX5的API是通过SVC中断调用的。

多谢解答

网友E(2020-03-27):
硬汉大哥,我使用您这个例程,不过是没有在操作系统中跑,可以分配内存,但是发现有时候改个无关紧要的参数,内存就无法分配了,程序跑不起来,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就和下面这个代码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大哥,我使用您这个例程,不过是没有在操作系统中跑,可以分配内存,但是发现有时候改个无关紧要的参数 ...

这个问题貌似跟内存分配的关系不大,估计程序里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
感谢硬哥,硬哥牛逼

网友:
感谢硬哥,后来定位到了

网友F(2020-06-06):
引用 楼主:
原始API不支持多任务。
而在RTX5是不用,原因是RTX5的API是通过SVC中断调用的。

这就是说在一些需要硬实时的地方这就方法可能会有性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说在一些需要硬实时的地方这就方法可能会有性能影响?

这种动态分配不能用在硬实时上。

硬实时要使用数组分配,安全可靠,分配时间基本固定。

网友G(2020-09-16):
请教一下,程序本身就用了RTX5,如果还要用这个动态内存管理要怎么做?直接加上#include "rtx_lib.h" 之后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程序本身就用了RTX5,如果还要用这个动态内存管理要怎么做?直接加上#include "rtx_lib.h" 之后 ...

近期做个案例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做个案例分享。

感谢硬汉

网友H(2022-04-06):
硬汉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malloc/free?用第三方内存管理库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malloc/free?用第三方内存管理库的优势是什么?

自带的只能分配一个内存块使用,我们这里可以分配多个内存块使用。

网友(2022-12-04):
这些函数在RTX5下使用的话是线程安全,不需要加互斥锁保护吗?  是否可以在中断里面使用呢?

网友I(2023-03-07):
汉哥,为什么第一次分配后,会固定占用16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汉哥,为什么第一次分配后,会固定占用16个字节

算是一个链接内部信息记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一个链接内部信息记录

明白,也解决了我一个疑问,之前一直用的rtthread,它的固定字节是8

网友J(2023-04-13):
引用 楼主:
近期做个案例分享。

你好,这个案例分享在哪里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这个案例分享在哪里看呀?

直接调用这些API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调用这些API就行了。

好的, 谢谢,我到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