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安富莱stm32f103 v3如何通过isp烧写程序

楼主(2018-04-09):
要具体步鄹,老板子了,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
应该是板子上边还有设置没设置好,用两种方法都不行 。
求高手指点下。我用v3和v4的方法也不行,直接第一步就死掉,根本没法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7&highlight=flashloader

试过了,不行啊

楼主:
这个板子是v3版本的,我用后边的方法都试过了,别的板子都可以,就这块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v3版本的,我用后边的方法都试过了,别的板子都可以,就这块不行。

设置这里为ISP启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这里为ISP启动了没

四种排列方式我试了个遍,没哟一种可以的,就是进不去,也能检测到接口,就是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种排列方式我试了个遍,没哟一种可以的,就是进不去,也能检测到接口,就是连不上

找个STLINK或者JLINK下载试试,还行不行的话,估计这个板子已经不行了,别再搞了。这个板子已经淘汰快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STLINK或者JLINK下载试试,还行不行的话,估计这个板子已经不行了,别再搞了。这个板子已经淘汰快5年 ...

就是没有那种接口,已经准备自己买板子了,这是学校的,不花钱,结果不能用,贼难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那种接口,已经准备自己买板子了,这是学校的,不花钱,结果不能用,贼难受

这种吃灰的板子,该扔就扔,时间这么久很多插件都不好用了。以后自己用也是各种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吃灰的板子,该扔就扔,时间这么久很多插件都不好用了。以后自己用也是各种麻烦事。

好吧,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