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200] 最近纠结是不是搞RT1060更好,不再纠结了,因RT1200将发布,主频800MHz,带2MB RAM和MIPI接口,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

楼主(2018-04-10):
    RT1052设计的还是稍有些鸡肋,TCM太小,才512KB,发挥不了600MHz的威力,加个GUI就歇菜了。后来纠结使用RT1060是不是好点,毕竟多了512KB的 OCRAM。以后程序就直接加载到这个里面就行,虽然也稍小,不过一般应用够了。

    现在好了不用纠结了,RT1200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型号,有2MB的RAM空间,怎么倒腾都够了。然后配套性价比较高的华邦全家桶,SDRAM,QSPI,NAND等全部上华邦,基本成本控制在100内,妥妥的。

    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产品啊,以后也不用纠结加载到SDRAM,加载到内部RAM等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些东西能直接把初学者干趴下。像我研究这么长时间了,很多东西还没有倒腾明白,也是颓了。期待RT1200早日发布,来拯救我们于水火。根据官方的说明RT1200是中级产品,RT1050是稍好点的,看来高端就是以前预测的1.2GHz,5MB SRAM。

网友:
不得不说 这锅饺子下的越快越好了

网友:
绝对杠杠的,早日发布

网友A:
哪里来的小道消息啊?这么黑强劲!!!

网友B:
希望价格别炸,搞成200+一片还是没得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来的小道消息啊?这么黑强劲!!!

希望这样的小道消息多来点,

网友C:
是啊,先等等看吧。A0的bug已经说明目前ic厂家之间处于恶性竞争状态了,为了吸引眼球,宁可推出有严重问题的片子来转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价格别炸,搞成200+一片还是没得玩儿

就按照现在RT1060的2倍价格算,也就是7刀,感觉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网友:
芯片性能果然越来越不需要纠结,而且既然推出持续的升级型号的计划,说明这个系列他们自己也算重视,这就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先等等看吧。A0的bug已经说明目前ic厂家之间处于恶性竞争状态了,为了吸引眼球,宁可推出有严重问题 ...

所言甚至,之前我就在微信平台说,等2年再看,现在也是没办法,我们自己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

就RT1000系列当前的架构,要发挥其性能,得一大批人去研究探索,才能探测出一条好走的道路来。要不又要走早年ARM7,ARM9时代的老路,撸外置flash,撸汇编,撸分散加载,这种东西是在CM内核时代要完毕摒弃的,太麻烦,估计ARM自己都不搞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言甚至,之前我就在微信平台说,等2年再看,现在也是没办法,我们自己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

就RT100 ...

事实上这是想多了的,我玩LPC4370和NUC505这些都是外置QSPIFLASH,也和内置FLASH一样用,像IAR和MDK都已经处理好了,coding dowload debug 就这样简单。关键一点就是用官方的例子,特别是MDK或IAR自带的最好,厂家提供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这是想多了的,我玩LPC4370和NUC505这些都是外置QSPIFLASH,也和内置FLASH一样用,像IAR和MDK都已 ...

是的,做简单的工程可以的。
但是稍复杂的工程不行,我的观点如下:
1、你要发挥中断的实时性,你就得把关键代码弄到ITCM里面。这个怎么搞,分散加载等方法。
2、你要做FFT等实时信号处理处理,你得把数据撸到DTCM里面,这个怎么搞,分散加载等方法。
3、你要发挥GUI的性能,就得上8线Flash。要不刷图等性能跟不上啊。这个怎么办,价格贵,搞到SDRAM行不行,显存,动态内存,程序都使用,性能完全发挥不出来。
4、自定义那个xxxx.sb文件,设置熔丝位等,这种东西麻烦到你不想看。

等等方面的问题,然后你回过头来搞H7,简单到爆,而且内部总线架构比RT要复杂的多。我这才研究了一周,很多东西都上手了,时间成本太大。
看我近期发的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8

综合上述,我的观点就是,RT要发展起来,就必须要一大批人去研究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这个架构的道路给我们这些单片机开发人员,才能有蓬勃的发展。像LPC4370在国内直接死掉了。几乎没人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做简单的工程可以的。
但是稍复杂的工程不行,我的观点如下:
1、你要发挥中断的实时性,你就得 ...

这颗芯片为什么人气高?完全是因为它性价比高,如果脱离了它的这个核心优点那么它的价值就不大了。
只要有性价比在再复杂的芯片都会有人愿意去玩!如你所说H7玩起来简单爆了,爽爆了,可是有用吗?没有性价比,根本就没人愿意去玩!
如果你把它的档次越带越高的话就偏离了它的实用价值。玩熟了,学会了却不能应用于实际产品上,没用!
我反倒觉得这款芯片真正的主力是1052和LQFP封装的1050。
以上仅仅是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芯片为什么人气高?完全是因为它性价比高,如果脱离了它的这个核心优点那么它的价值就不大了。
只要 ...

你说到点子上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性价比不高,你查查现在B版本的工业级RT1052多少钱。现在这种情况跟直接用A系芯片当单片机用有什么区别,何不直接用i.MX6当单片机用。

NXP的老铁Embedded Aritists直接就放弃了,8周后再见,现在还是8周后,中间因为舆论压力改成4月9号了,到了4月9号那天,又改成8周后了。

http://www.embeddedartists.com/products/oem/imxrt1052_oem.php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只要够便宜,别的都好说。你看全志的芯片连个资料都搞不到,还不有大批人马在研究,就是因为一旦搞成了可以给老板省好多钱。时间成本是很高,但是全球有这么多电子工程师,大家一起搞,时间成本分摊下去也不是什么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做简单的工程可以的。
但是稍复杂的工程不行,我的观点如下:
1、你要发挥中断的实时性,你就得 ...

其实xxx.sb的本意是方便的把所有编程需要的命令全部封装到一个容器里(Secure binary 简称sb 文件),因为根据测试,这种封装格式可以比独立的若干条编程命令效率高很多,如果觉得这个不直观,其实也可以用一条一条单独的命令来实现,但是这样会牺牲掉量产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够便宜,别的都好说。你看全志的芯片连个资料都搞不到,还不有大批人马在研究,就是因为一旦搞成了可以 ...

就你的观点,我说下我的看法,早期我在论坛推广的时候,跟你的观点一样,可以看我之前很多的回复贴。现在我搜集了半年的资料后,稍稍有些变化,相对客观些。

1、价格便宜
    现在的B版价格已经没有性价比了,还没有直接搞i.MX6来的方便。官方要降价就只能赔本赚吆喝,打营销战。现在A还有很多没有卖出去,B版暂时不会降价。

2、跟全志比
     这个RT系列的板子价格跟全志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全志100块的板子功能已经强劲无比。

3、全球工程师都搞
   这个暂时你想多了,我这半年搜集的消息来看,仅NXP的老铁Embedded Aritists推出了板子,估计国外市场不好推,他们直接放弃继续卖了,推迟到8周后。国外还有艾瑞等代理商也做了一天的培训,也没什么起色。现在NXP已经全面押注在中国市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老板就好这口,便宜就好,所以产品质量就做的比较菜,看看国内有多少产品是注重硬件安全认证,软件安全认证的,只要实现功能就行。

4、另外i.MX的汽车级口碑是建立在i.MX6,7上面的,现在RT还没有达到这个安全等级,RT系列无汽车级认证的,现在只是个普通工业级芯片。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你的观点,我说下我的看法,早期我在论坛推广的时候,跟你的观点一样,可以看我之前很多的回复贴。现在 ...

据我所知,其实B版的价格和A版的价格完全一样的,至于现在的加价,完全是代理商的短视逐利行为。等大规模供货后,价格应该会回归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我所知,其实B版的价格和A版的价格完全一样的,至于现在的加价,完全是代理商的短视逐利行为。等大规模 ...

是的,大神。

跟现在的STM32,STM8一样,价格已经无法被官方控制了。去年ST都不知道辟谣了多少次,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的看法是,市场上RT105x等必定失败,现在这个RT1200才算是基本合格,价格合适的话,没准能活下来。

网友:
我的看法 这些都是看上去很美。。。   stm这么多的代码项目。rt想占领市场得多少年?

网友G:
我觉得有些网友的观点有点匪夷所思,我看来看去,好像很多朋友以为是NXP在追赶ST,以为NXP努力在市场上从ST手里分一杯。
大哥们,你们搞错了,ST从来没有干的过NXP,特别是NXP收购FSL后,更是在MCU市场上成为超重量级的厂商,虽然和三星英特尔高通博通以及及个存储IC厂商有点距离以后,MCU市场是最强的,特别是汽车电子领域,远远超过ST。。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有些网友的观点有点匪夷所思,我看来看去,好像很多朋友以为是NXP在追赶ST,以为NXP努力在市场上从ST ...

那应该是你的错觉,没有人说NXP在追赶ST。NXP整体领先,但不代表每个局部都领先。每个公司都有失败的产品线,我觉得I.MAX RT就是,至少目前就是,我一直都不看好。

网友I:
大家有用过ti的mcu吗,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有用过ti的mcu吗,怎么样啊

TI的430杠杠的。别的MCU没有接触过。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你把我问蒙了 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家有用过ti的mcu吗,怎么样啊

TI的TM4C系列还是不错,库什么的都很全,开发上手快,就是价格稍高,用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那应该是你的错觉,没有人说NXP在追赶ST。NXP整体领先,但不代表每个局部都领先。每个公司都有失败的产品 ...

imxrt不足之处是入门难,难用,性价比上去了,但没有ST的易用。软件开发工具支持力度跟不上ST,或者说软件支持风格不适合我们在口味!如果半年内能有cubmx之类的东西出来我想我会选用他们。在中国适合赚快钱,所以ST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TI的TM4C系列还是不错,库什么的都很全,开发上手快,就是价格稍高,用的不多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430杠杠的。别的MCU没有接触过。

谢谢硬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430杠杠的。别的MCU没有接触过。

TI的MSP430系列,低功耗性能方面确实很好,其他厂家单片机很少有能在低功耗方面超过MSP430系列的
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

网友H:
引用 网友A:
imxrt不足之处是入门难,难用,性价比上去了,但没有ST的易用。软件开发工具支持力度跟不上ST,或者说软 ...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i.max rt不好,不是他难用,软件开发工具没跟上。我没有具体了解过i.mx rt的使用,我现在手上用st和nxp的芯片,从STR710和LPC2478开始我就都用,个人更喜欢NXP的芯片,为啥?寄存器好操作,芯片资源配置合理。我不喜欢i.max rt,甚至一直唱衰,更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给它配一个高性能处理器,却不给他配一个能发挥其性能的环境。这像什么?像霍金。给你一个发达的大脑,却让你肌肉萎缩。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i.max rt不好,不是他难用,软件开发工具没跟上。我没有具体了解过i.mx r ...

这也确实是个问题,CPU很强悍了,但ADC不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设,导致想用在驱动器上也没意思了,要是像LPC4370那样的80MADC配上这个CPU确实是最般配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做简单的工程可以的。
但是稍复杂的工程不行,我的观点如下:
1、你要发挥中断的实时性,你就得 ...

我明白老大的意思,能用和用好,区别确实很大的

网友:
看上面各位老大说的,我心里面拔凉拔凉的,都不知道如何选择。是不是再等等看。

网友:
毕竟是新片,需要时间的, NXP总忽视配套环境

网友:
安富莱,忍你很久了,就是喜欢你很相信的资料,很叼的板卡,好用,实用,喜欢!

网友K:
硬汉大哥,1050能不能具体讲解xip功能,和几种启动方式!这是一个难点,我看了官方的xip例程,还有那个讲解如何在nor启动的,都没讲解那些配置为什么那样配置!我自己摸索了,把中断表和一部分配置弄明白了,但是lut这块配置读写flash,和状态,不是很明确!看的一知半解云里雾里!之前一直用st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芯片,感觉上手确实有些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汉大哥,1050能不能具体讲解xip功能,和几种启动方式!这是一个难点,我看了官方的xip例程,还有那个讲解 ...

谢谢,我还没有顾上去研究,现在是我们公司那边在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没有顾上去研究,现在是我们公司那边在搞。

大哥,早点休息了!